[其他] USB3.0接口规格不同请教

楼主(2021-10-26):
很小一个问题,同事的U盘接口被撞坏了,想想换个USB3.0的接口也不难就接下来了(想想之前还买的有3.0接口)结果一切准备就绪,发现接口标准不匹配,某宝找了好几家都没有这个规格,现在不得已来请教大家,请指条明路。。。。
上个小图吧

上面这个坏的是拆下来的,下面的是新接口
旧接口焊脚距离1毫米,总宽度1厘米;
新接口上9针总宽度0.8厘米,不对位,找好多家都说没有,这个什么问题?
请有地址的坛友给个地址。感谢!!还有宝上买不到的东西 涨见识了

网友A:
你优盘外壳上写着USB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优盘外壳上写着USB3.1!!!

请不要被这些所谓的数字所迷惑。。。

网友B:
这个不是个问题吧,我想只要通孔位置对得上,9mm--》10mm 稍微掰一掰就可以了吧。
下面这种“进口FOXCONN UEA20103-4EK3-7F USB3.0公头”看上去好像容易掰点。

网友:
看错了,抱歉

网友:
实在不行就飞线+热熔胶固定

网友C:
我怎么觉得普通公头都能换上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普通公头都能换上去呢

不对位置,不能用,现在最多的就是8毫米的

网友:
实在不行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优盘外壳上写着USB3.1!!!

可能那是优盘型号

网友D:
接口都是标准的,USB 3.0 3.1只是协议不同,硬件规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个问题吧,我想只要通孔位置对得上,9mm--》10mm 稍微掰一掰就可以了吧。
下面这种“进口FOXCONN U ...

我找到这一家了,也是8毫米的,挨太近,掰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口都是标准的,USB 3.0 3.1只是协议不同,硬件规格一样。

不一样,我以前也这么认为,现在确实不一样,你细看那个旧的焊接脚分的开一些,达到两边了,新的脚在中间

网友:
奇葩,第一次遇到这情况

网友:
其实usb 就3个速度 5g 10g 20g
就是这样
至于3。0 3。1  gen1 gen2 基本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优盘外壳上写着USB3.1!!!

USB协会把名字改来改去,3.0 3.1 3.2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
原来5G的3.0改为3.1Gen1或3.2Gen1,10G速度的改为3.1Gen1或3.2Gen2,20G改为3.1Gen2x2或3.2Gen2X2

网友:
我买了两个和楼主同型号的U盘,两个128G,壳被我拿去套3280了,这个ps2251-09的主控贴东芝tsop黑片,U口是非标的你不用找了,很难找得到的,图中颗粒带贴纸的就是,我有两片用不上的板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一U盘也是这样脱焊了,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弄

网友E:
同样的U盘同样的问题,最后拆颗粒上3281,用黑片工具量产,tlc模式有125G,速度慢且不稳。低格成slc模式34G,速度不错也很稳定。
低格速度优先ecc设置8,读150/写11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U盘同样的问题,最后拆颗粒上3281,用黑片工具量产,tlc模式有125G,速度慢且不稳。低格成slc模式34G ...

大佬,我同款盘同款颗粒,上3281白片开不出来,黑片跑七八个小时还是在读写中,求个能开成slc的固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