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明可达镇流器谐振电容换小的或者大些的会影响什么?

楼主(2021-10-26):
发黑的灯管点不亮了,买了新的还是不亮,拆.........300v电容没容量了,一颗13003软击穿

然后能点亮灯光两头了,中间不亮...........谐振电容击穿了

原来是392的,没找到,换上节能灯拆的272,或者两个222并在一起,目测亮度没差别........

求教几个问题

谐振电容换小或者换大会影响到什么?电压?电流?频率?寿命?

300v电容,13003开关管,谐振电容这些是一起坏的么,有因果关系吗?

这灯的开关是在线圈和灯管之间的,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什么,还是只是为了另一档位的指示灯功能?

镇流器看着没什么特殊的,护眼灯卖是什么?灯管?

网友:
护眼灯啊,卖的是概念,现在都LED了

网友A:
容量偏差不大,能正常启动就没问题。偏离谐振点太多,就达不到灯管的启动电压了。这个电容耐压要够,容量要求并不很严格。

网友A:
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谐振电容击穿后,相当于镇流器输出短路,三级管很快就烧坏。而电容击穿的原因,除了本身质量问题,就是灯管老化,所需启动电压变高,长时间电路长时间处于谐振状态。

网友B:
不差太多就没事,两个222并联比较接近39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谐振电容击穿后,相当于镇流器输出短路,三级管很快就烧坏。而电容击穿的原因,除了本身 ...

案情推理如下:“因为长期使用,总EC干涸

(一般国产EC正常情况寿命5K--H,如果闷在高温环境,温度与寿命成反比)

如果有条件,你可以试一下,电动车充电器的滤波开路前后输入电流的变化,非常明显。

没有滤波电容,输入电流不是因为电压低而小了,而是因为P=UI,电流反而大了很多,以此类推,

现在就很明显了,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电容,因为没有滤波了,电源杂散干扰的波峰很杂,

使之调制在本该正常的震荡脉冲上,这被调的高幅值的脉冲最终导致谐振电容损毁,

击穿后原本EC正常时,输入电流比如说,20W的灯,电流0.09A,

现在没有电容后可能电流要翻倍都不止,没有散热的管子,

就算电流没超过ICM,但是功率已经超出了PCM值,这是个危险信号,

如果不及时发现,其中谁软弱谁先挂,所以说,它们的损毁是有BRLX的”,

网友D:
可升降功率,其它顶不住,挂得快

网友:
直接换LED得了,现在不都是LED的天下了吗

网友E:
   换LED吧,不是跟风,是没落的灯管用不起昂贵的三基色荧光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偏差不大,能正常启动就没问题。偏离谐振点太多,就达不到灯管的启动电压了。这个电容耐压要够,容量要 ...

嗯,都是10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太多就没事,两个222并联比较接近392

现在用小的,怕电容换大会加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案情推理如下:“因为长期使用,总EC干涸

(一般国产EC正常情况寿命5K--H,如果闷在高温环境,温度与寿命 ...

这个通电10几年了,不知什么时候干了,没boom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升降功率,其它顶不住,挂得快

嗯,参考了节能灯,功率越大电容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LED吧,不是跟风,是没落的灯管用不起昂贵的三基色荧光粉了

灯管都买了,还能用好几年.........

网友:
谐振电容(启动电容),一般可以认为能点亮灯管,就没有影响。但容量有偏差,老化一些的灯管和冬天就不容易点亮。点亮后灯丝电流会有些变化(你这个就在可接受范围内)。

旧的启动电容一般是因为灯管老化(漏气,灯丝无活性物质)等原因,高压无法点亮,过压击穿的。

灯管寿命末期可能会有整流效应,造成镇流器烧毁,甚至灯管两端过热融化整体掉落。T5这种灯壁与灯丝靠近的是有可能的(所以公共场合这种灯有个格栅灯罩,或者用带保护的镇流器)

这个滤波电路比较完整,主电容出问题或许是因为灯管寿命末期异常状态进入奇怪的谐振状态造成的

反正这个也算半个淘汰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