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循环养生床垫拆解维修

楼主(2021-10-26):
天气变冷了!老头要垫电热毯了!垫上后插电没加热!刚好手里有一众仪ZTY219表!于是试着修下看能修好!

找出说 明书看了下

插电指示灯亮!本着简单开始先拆温控板!

我CAO!这也太LOW了吧!高低温控制就一个二极管解决了!更本就不能自动控温吧!用万用表测输出端电压正常!电阻档测试温控板输出端没有阻值!肯定是发热丝给折断了!用刀划开进线布!
就这鸟样!还养生床垫!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这怎么养生???把插头插上电源,用219感应档NCV顺着发热丝往下找!找到断丝的地方

还好就在进线外处!拔掉电源!剪断坏的一断,把线接好用热熔胶把线固定有线盒内!插电发热正常了!几百块的养生床垫就这玩意!我真的服了!!!
最后曝光一下

网友A:
铜线圈还是铝线圈?

网友B:
 “养生”2字,值万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养生”2字,值万金。

这就坑老人的!

网友C:
养生 和 智商 都非常值钱。但感觉国内的养生类的产品90%都是充值智商税的.....

网友D:
这个安全吗?我觉得有必要测下绝缘

网友E:
这不就是电热毯变型了吗现在很多的免费睡床啊烤电的 实际都是骗人的,他们的很多道具设备都是三无产品。

网友:
凡事沾了养生啊,保健啊,长寿啊都是骗人的。

网友F:
当碰到这种有养生字样的,直接忽略养生两字就行了,养生电热毯其实就是电热毯

网友G:
这个上面全是管子,躺在上面会感觉膈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电热毯变型了吗现在很多的免费睡床啊烤电的 实际都是骗人的,他们的很多道具设备都是三 ...

确实如此!名字高大上!产品很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线圈还是铝线圈?

发热丝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养生 和 智商 都非常值钱。但感觉国内的养生类的产品90%都是充值智商税的..... ...

9成假的!毛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安全吗?我觉得有必要测下绝缘

我也有点怕!所以加热时不让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电热毯变型了吗现在很多的免费睡床啊烤电的 实际都是骗人的,他们的很多道具设备都是三 ...

就是个电热毯!而且温控是假的!就是一直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碰到这种有养生字样的,直接忽略养生两字就行了,养生电热毯其实就是电热毯 ...

是个垃圾电热毯!温控器就是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 !这也叫温控器!也太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上面全是管子,躺在上面会感觉膈应么?

很软!里面加水了!

网友:
看到黑白鱼了吗,那玩意可了不得,经过几千年修炼啥都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