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3V万用表改锂电

楼主(2021-10-26):
现在的表多数改用3V供电,连LED都点不亮。
手上的ZT219,118A都是这种货色。
用3.7V的锂电直接安装,能正常用。
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精度,暂时没有基准来测定。

看到有人用3.7锂电稳压成3V再供电,有没有必要?

网友A:
看内部电路结构,8236电池直接降压的,我装两节14500锂电池刚刚好,然后把欠压保护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内部电路结构,8236电池直接降压的,我装两节14500锂电池刚刚好,然后把欠压保护改了 ...

1106芯片的表不知道也是这样改

网友B:
玩表的最起码也要有个电压基准啊。我啥都不懂的小白都有2块电压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表的最起码也要有个电压基准啊。我啥都不懂的小白都有2块电压基准。

有块AD584,不知道扔那里了,几年没校正了,不知道还准不

网友:
用磷酸铁锂吧,默认就是3.2V的,完美得很,不需要什么DC-DC模块

网友:
AD584在自身不校准的情况下校准三位半和四位半还是毫无压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内部电路结构,8236电池直接降压的,我装两节14500锂电池刚刚好,然后把欠压保护改了 ...

直接铁锂一节加一个空筒(买的时候通常会送的)岂不更好?2节1.5V锂电经过内部DC-DC的,不用也耗电。

网友C:
其实用不着担心的。电池供电时电压也不是恒定的。新的时候,1.7V甚至更高,用到1V左右才罢工。这么大的电压变动范围,设计师早就考虑到了。内部本身就有基准的。不过本人推荐用铁锂电池,跟2节普通电池电压差别不大。一节铁锂加一个连接筒(通常赠送的,不送自己做也很容易)就解决问题,还不用焊接。

网友:
能不能用要看电路

网友:
我认为不是3V电池的表点不亮,而是设计者把二极管档电压设计的过低造成的,但有的表就可以点亮LED ,比如优利德139C  E就可点亮LED ,同样是3V供电,还显示LED的电压值,但也不超3V

网友:
所以我用9伏的万用表,改成锂电一年不用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不着担心的。电池供电时电压也不是恒定的。新的时候,1.7V甚至更高,用到1V左右才罢工。这么大的电压 ...

7号铁锂不单贵也难找,手上一大堆3.7的,想利用。

网友:
3.7v的锂电可以串一个二极管直接使用,不用稳压

网友D:
我作了219的电池适应性测试(仅直流电压档和电阻档),结果如图:

测试中,电池电压越高,219的准确度也越高,但是更高的电池电压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作了219的电池适应性测试(仅直流电压档和电阻档),结果如图:

测试中,电池电压越高,219的准确度也越 ...

好资料。大侠费心了!谢谢分享。看来,该表的精度虽不是很高,但用于维修足够了。

网友:
219自带升压,怎么会点不亮LED?你说的是背光吧,

网友:
219背光是3V电池直供的,
219二极档量程就是3V,开路还要高些,而不少9V表子到是点不亮的

估计楼主是说照明用二极管吧?有些要5V吧?

219如果不是让背光常亮使用?不建议改锂电,二节碳芯更安心。

现在这些反显屏到是可考虑改锂电,
耗电是219的10多倍

网友E:
这不是电池供电电压的问题,是万用表的设计不同而已。DT4222采用1节电池供电,二极管档阀值1.5V量程,照样能点亮3V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2021-12-08):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电池供电电压的问题,是万用表的设计不同而已。DT4222采用1节电池供电,二极管档阀值1.5V量程,照样 ...

DT4222采用1节电池供电,二极管档阀值1.5V量程,照样能点亮3V的发光二极管

DT4222二極管擋供電升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