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Braun博朗IRT6520耳温枪拆解 就这做工它哪值200多大洋

楼主(2021-10-27):
怎么不去抢,德国进口博朗,淘宝上都卖200多元,就这品质,就这牛屎,就这做工它哪值200多大洋?只要和宝宝或德国进口挂边价格就上去了?这个是捡的,坏的,测量就97度高温,淘宝还有专门修这个的,就这还没有几块钱的万用表科技含量高,也有人愿意修。气人

网友A:
不知道有哪种便宜准确的温度表,正好想买个

网友:
1这个没坏,调了华氏度
2这个是假货
3这个科技含量并不低

网友:
那是华氏改成摄氏就好了!

网友:
我用了快8年了,自带金霸王电池还在服役。这个精准度堪比水银体温计。就是如果坏了我还愿意再买这个牌子。

网友B:
这个97是华氏温度。改成摄氏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97是华氏温度。改成摄氏度就行了。

其实用来表示体温的话华氏度更方便,华氏度的定义就是100度为正常体温,高于100度就是发烧,而且华氏度的单位小,表示体温也不需要用小数,整数就已经足够。

网友:
和我家的同款,用着还不错

网友:
这个假货很多的,真的它那个测量头部在启动时会加热到体温差不多温度,减小测量头引起的误差。我手上就有个假的,冬天头两次测到温度低很多,夏天基本正常

网友C:
这个是假货,真货不是牛屎,是硬芯,测温探头也不一样,真货测温探头据说很脆弱,摔一下就坏了。

网友:
这个有技术含量,探头要加热精度高。你这个是假的

网友:
一直以为华氏就是摄氏上面加点数字就成了,原来华氏原单位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假货,真货不是牛屎,是硬芯,测温探头也不一样,真货测温探头据说很脆弱,摔一下就坏了。 ...

测温探头是印刷薄膜连接,大幅震动会使测温探头脱焊而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哪种便宜准确的温度表,正好想买个

便宜就没有准的。

网友D:
好像环境温度低于15度就罢工了,要放怀里保温,还不如国产的

网友:
手上有3个,都是真货,真货的缺点不止有贵,还有太容易坏。

网友:
楼主拆了个假的,牛屎就是假货,真的是方形芯片

网友:
有谁教我怎么修?一个是电池漏液坏的,一个是小孩子从桌子上推下来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相要准确的,还得这个牌子,我试了几个不同牌子(松下,欧母龙,鱼跃)的测温枪,就这个牌子与水银温度计读数相差0.1度左右。但这个牌子比较弱鸡,不能大力碰或摔,最重要一点是一定要用金霸王牌子的电池,不要贪图方便使用其它牌子的电池,X东上面也写明需要使用金霸王牌子的电池,土豪随意!我就是试过用其它牌子的电池,耳温枪背光与其它的功能都失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环境温度低于15度就罢工了,要放怀里保温,还不如国产的

国产的也是一样,低温就罢工,需要电热宝或热帖保温。2020年一月份堵路口测温,二个红外测温四个电热宝轮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