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坦克机砂带老上跑偏

楼主(2021-10-27):
坦克机砂带老上跑偏怎么办
跑偏都伤到边上的了,怎么怎么调

网友:
把伤边的一边轮距调小点试一下

网友A:
另一边的旋钮是调节的,这种机器跑偏都是旋钮松动导致的,用着用着就松动了,加个螺帽固定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边的旋钮是调节的,这种机器跑偏都是旋钮松动导致的,用着用着就松动了,加个螺帽固定住就行 ...

旋钮是调节是的,是加紧还是放松啊

网友:
插电-开机-调节-锁紧,就是这几个步骤,紧还松送在于你自己使用习惯,调到你认为可以了就行

网友(2021-12-23):
跑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