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55寸电视开机不稳定/有時卡在LOGO画面维修/更换RT8074(55PFL6300/T3)

楼主(2021-10-27):
型号55PFL6300/T3
现象:无法开机,或者开机卡在LOGO画面,总之开机不稳定。参考网友经验,判断主板RT8074GSP电源供电芯片故障,网购芯片,自行拆旧芯片,主板差点搞残。只因忽略了芯片中间一块地线没有注意,焊接新芯片时,请教专业维修师傅,成功焊接芯片,修好了电视。

现发贴提醒后来新手,芯片中间有焊点,拆与焊用热风枪最佳,同时参考图5,地线与

2脚共用,56脚共用,由图4可计算,RT8074GSP五号脚电压1.1V

网友A:
这个不需要热风枪,电烙铁给两边引脚都堆满焊锡就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热风枪,电烙铁给两边引脚都堆满焊锡就拆下来了。

两边满锡戳了很久不下来,底面中间有个接地大焊点,最后烙铁压在芯片上加热,才下来。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自带散热片, 飞利浦的线路图就是有风格。

网友:
用电烙铁拆坏的芯片,可以一个脚一个脚的拆,加热后挑起,个个击破。

网友B:
那用那么复杂,直接把8个脚用钳子把脚剪断,又不伤焊盘。

网友:
大神利害,还会修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用那么复杂,直接把8个脚用钳子把脚剪断,又不伤焊盘。

是的,后来想想,直接斜口钳,剪断焊脚,再不下来,就会发现下面的问题了。

网友:
如6楼说的,都确定这个芯片坏了,直接夹碎,会好拆很多

网友:
电源芯片故障,难道是因为供电电压不稳导致死机或者开不了机?

网友:
看了此帖故障点还是不会找,不过学习了几个拆芯片的方法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奇特,以为是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
确定不要了,要斜口钳夹碎然后用洛铁慢慢折腾

网友:
不错,是凭经验判断,还是测量判断?

网友:
芯片肚子底下有焊盘。
以前换伽马电路as15都是这种。

网友:
我有台55pfl6840/T3 开机不定时报软件进程错误.闲鱼买了个固件包.但是一直刷进不去.侧面三个usb都试了.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拆之前看下芯片的规格书,就好办了

网友:
~~有图纸好修一些....呵呵

网友:
这个热风枪应该可以啊!
这个真无法确诊,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