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老式音响碰到新电视,信号不通怎么办?

楼主(2021-10-27):
事情是这样的,家里有套老式音响,音源输入有2种方式:蓝牙,RCA模拟音频(莲花头)
旧电视是小米,这2种方式都支持,用了几年,屏幕不行了
新电视是海信,希望能耐用点。配置不如小米,没蓝牙,也没模拟输出,只有数字同轴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音响就成摆设了,最多连下手机放下音乐

总结了以下几个方案,不知道哪个最可行,成本最低,大家帮忙参考下:
1 使用现成的支持数字同轴输入的蓝牙发射器-------------------简单易行
2 使用现成的数字同轴转模拟输出转换器-------------------简单易行
3 给电视增加蓝牙功能-------------------难度较大,电视的系统不确定有没有蓝牙驱动
4 功放改造,增加数字同轴输入-------------------难度不确定,如果有现成的改造方案就好了

还有其它的,比如换个电视,弄个电视盒子,换个功放之类的就不考虑了
大家给出出点子
==================================

最终选择了方案4,经过几个小时的DIY,终于完活,
电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536-1-1.html

网友A:
海信的不行呀,当年上海-青岛的列车上的海信电视半年不到全趴窝

网友B:
电视机喇叭线直接焊上莲花插头接功放
至于音质好不好,试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信的不行呀,当年上海-青岛的列车上的海信电视半年不到全趴窝

在国产品牌里应该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喇叭线直接焊上莲花插头接功放
至于音质好不好,试一下再说

这个想法不错。不过刚买的,还没脱保呢

网友C:
淘宝大把的转接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国产品牌里应该还行吧

这个牌子应该是国产中垫底的了,只是忽悠国家的钱和坑上游供应商,根本就没有质量可言

网友D:
有买转换器的钱,都能买个机顶盒了,各种接口也齐全,也能连接旧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大把的转接头

是的,方案2就是。用转接头还要接电源,然后线也多,也会占用空间,希望有最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应该是国产中垫底的了,只是忽悠国家的钱和坑上游供应商,根本就没有质量可言 ...

说得我心慌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买转换器的钱,都能买个机顶盒了,各种接口也齐全,也能连接旧音响

电视是智能的,不太想再弄个盒子,占地方,还要拖几条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得我心慌慌的,

买都买了,不用慌,就当花钱买彩票吧,中了就用个三五年,不中过保就扔,好在海信的售后服务人员不是一般的多

网友E:
同轴转RCA吧,比蓝牙靠谱。

网友F:
拆电视机,从音频功放输入端引出模拟信号,搞个RCA插座,优点是可以用电视遥控音量。

我家的电视当时就想这样搞的,但是看了图纸,功放音量是直流控制,没有办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都买了,不用慌,就当花钱买彩票吧,中了就用个三五年,不中过保就扔,好在海信的售后服务人员不是一般 ...

京东小哥让我买延保,延到6年,没有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小哥让我买延保,延到6年,没有买

买了也没啥用,天天修烦呀,而且售后态度又好,你还不好意思骂人,就是修不好,最后大部分都是放弃了当然也有可能你碰了好的,能用很久的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轴转RCA吧,比蓝牙靠谱。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电视机,从音频功放输入端引出模拟信号,搞个RCA插座,优点是可以用电视遥控音量。

我家的电视当时就想 ...

刚买呢,过保修期再考虑。

网友:
电视支持HDML输出么,HDML转可能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信的不行呀,当年上海-青岛的列车上的海信电视半年不到全趴窝

半年保修之内,有问题厂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