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350配一台志强洋垃圾主机

楼主(2021-10-27):
我本来拥有1650显卡配10待i5的戴尔游戏本。只是不喜欢游戏本的散热噪音,这种游戏比本键盘烫手,笔记本的小屏幕看起来也不舒服。所以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也只是接在显示器上当台式机用,接口呢也不丰富。
         因此我又开始犯“折腾病”了,把游戏本买了玩起了洋垃圾志强台式机。笔记本卖了3800,装台式机花了350,这么一来省出了不少钱,哈哈哈!
         快递盒子一堆。当时大意了,没有买SATA线和电源线。现在在大学读书,不像在家那么方便。所以正式开机等到了两天之后。

         CPU方面想便宜大碗当然是志强+X58了,板U内存套装的价格在200元左右,我买的是199元的套装。CPUE56456核心2.4Ghz,鲁大师跑分12万,日常办公,开大型软件,玩玩主流游戏,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从跑分可以看出啊,这个显卡的跑分实在是太低了!配置还是相当的不均衡。60元买这么一个老旧的亮机显卡,亏了。这个价格买个HD5770好歹也比这个强好多,甩几条街!改天研究研究超频,据说能提升20%。卖家说1g的,实际是512的,算了,懒得计较了。
这个CPU是32NM的,怎么说呢,还行,这个价位买am3的cpu都是45NM的,同样工作发热量肯定是要大很多的。从实际表现来看,发热也OK,某宝上20元的散热器可以压制的住。

         这就是我20的散热器。还不错,能压制的住这个志强。

30元的320G硬盘,卖家说是新的。用着挺好。

            主板是这么一块寨板,到手南桥芯片的散热掉了。粘不牢了,我*,别以后用着用着散热片掉了搞个搭电短路,给我硬盘烧了,数据毁了就不好了!
         拆机箱了,30元买个这样的,不错了。前面板的音频接口没有声音,也不识别插入,不确定是主板还是机箱的问题,暂时懒得管了。卖家包裹的挺严实的,要是实体店,30元的东西,谁会这么用心呢?之前我去过金华这边的电脑城淘机箱,跟杭州的电脑城没法比,旧机箱要价40,坑我不是呢?

         这是显卡,真的非常一般。这个价格买个gt亮机卡,实在是亏。40多块钱可以买一个非常新的AMD亮机卡了。60可以买gts250,9800gthd5770这些的,会不错。

45块钱的60g杂牌固态,速度还不错。

机箱倒是买的不错!小细节上还有处理呢!

         破旧的270W  电源。插口红红的,不知道经历了啥。SATA线很短,机械勉强强硬的插上,固态只能用扎带绑起来了不然长度不够。20块钱,就这样了。还带6P显卡供电呢!
         这个机器用起来会有些卡顿,CPU跟内存根本没有吃满,甚至还有键盘死机的情况,没错,就是键盘死机了,键盘背光都不能调节了,num都不管用了。。。。估计可能是南桥IO吞吐不够用了?或者说南桥过热了?毕竟是比较老旧的ICH7。奇怪的是我吧win调成最佳性能以后,竟然没有之前不卡了。

楼主:
图有点乱,稍后改改

网友A:
固态硬盘好用吗?介绍给我也想买个。

网友:
没看错的话航嘉电源应该是假货

网友:
噪声不大吗?功耗太高了

网友:
X58不打游戏纯玩纯办公的话建议用6核的L54XX的处理器,65W TDP很凉快。

网友:
便宜,哪里买的套装?

网友:
X58感觉还能再战十年。

网友:
单就运算性能来说,YLJ的E3、E5拿来做普通办公、家用的确是性能过剩,性价比超级高,唯一的注意点就是配套主板有点难搞,大厂原装主板太少价格高,山寨主板的可靠性拼RP,运气好能用几年都无事,RP差几个月就出毛病,修修补补的费时误事心烦!

X58平台老旧,性价比高但费效比低,不节能不环保;X79平台配E5 V2 U,这个平台的可玩性就不错了,找一块可靠性高的寨板,其他配件都简单了…… 我卖过2台X79主机,至今还算太平,没听说哪里坏的……

网友:
现在不是玩洋垃圾的好时候

网友:
AMD6核+AM3主板大概也是200左右,虽然45NM,但是主板能用上品牌的,稳定性要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好用吗?介绍给我也想买个。

用着还好,咸鱼上几十块的固态很好找。当时卖家挂着金士顿的图写着混发,结果收到寨盘

楼主:
这个配置,可以1080p运行gta5稳定30fps

楼主:
格式整理起来太麻烦了,现在不想花这个功夫了,大家将就吧一开始我用Word写的,想写好导入到发帖系统,才发现直接复制粘贴的话图片会消失

楼主:
说实话这个电脑并没有之前的10代I5的笔记本来的体验好,就是日常使用的话也是达不到那样的流畅度的。会有这样的情况:明明CPU 显卡 内存都没有吃满,硬盘占用率也没有吃满,日常使用特别是滑动网页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顿挫感。但是这些小缺点并不会对我的办公效率有任何影响,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网友:
照片看着脑袋疼

网友:
这350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
1366的CPU都能超,主板上散热片加上风扇,直接上200外频,非常容易。
可以换CPU W3670或X5650再超频更爽,不打游戏跟10代I9差不多。
卡顿可能是你的主板不支持服务器CPU,主板要刷微码。
几年前我也是超频X5650用。最高上4.2G,不过发热很大,容易死机 ,4G才稳定。

网友:
硬盘价钱真不错

网友:
这处理器其实和我的i5-2400跑分差不多,都是11W多,想着回头淘一个E3 1230 v3换上去不知道对游戏有没提升!我2009攒的电脑,当时是速龙5200+双核,当时花了3000块钱,不过现在里面的东西都已经换了两代了,都是客户淘汰不要的东西我拿来东拼西凑来升级,现在16G内存,GTX1050Ti显卡都是客户淘汰不要的,一毛钱没花过!!装了一堆游戏,极品飞车21,使命召唤13都运行挺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