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胎被扎,最糊弄修补法

楼主(2021-10-27):
摩托车后胎吃了个螺丝钉,扎在里面,拔出来就呲呲的漏气,还是把它塞了回去,开回家
真空胎一般用辣条补,手头也没有,懒了,找个大点的螺丝上涂了703胶,螺丝屁股磨小了点,拧在扎出来的洞里完事

网友:
这条轮胎废了,准备换胎吧

网友:
这个要把螺丝弄得和胎壁一样厚度,最好是从里面穿出来,临时糊弄一下问题不大,但会慢性漏气,最好是重新补一下。

网友:
确实是最糊弄的补胎方法

网友:
你糊弄它挺有意思,它要是糊弄你就更有意思了

网友:
别整爆胎了,估计阎王爷、黑白无常两位大爷、勾魂鬼小爷都不好糊弄啊!!!

网友:
还是用胶条法,你这也太糊弄了

网友:
最强的补胎

网友:
路边找个五金店不就有辣条了,何必这么糊弄呢,不要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