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力格朗 插座面板USB拆机

楼主(2021-10-27):
看看就行了,做工和用料个人感觉比公牛好,不过公牛的铜片是镀镍了的,USB电源比公牛的好

网友A:
之前买了杂牌子的,用来充个红米,充着充着把电池充坏了膨胀了,开始没注意到充电器的问题,又换了新电池,充几个月后又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了杂牌子的,用来充个红米,充着充着把电池充坏了膨胀了,开始没注意到充电器的问题,又换了新电池, ...

嗯  国际电工之类的都是歪货

网友:
国际电工的 用的五六年还能用  前两年撸的正泰倒是先挂了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USB部分不缩水,足2A输出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USB部分不缩水,足2A输出应该没问题。

买的就是质量,之前也是搜了拆机图才下的手,不过和这款不是同款,但差别不大。

网友C:
看楼主也拆了好几品牌的,有么有1有开关,2绝缘做的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也拆了好几品牌的,有么有1有开关,2绝缘做的比较好的

没有  我也想要这种

网友D:
这个起码做工用心了后级肖特基发热大还给焊了一块小铜皮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起码做工用心了后级肖特基发热大还给焊了一块小铜皮散热

是的  做工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