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冒牌西门子USB面板插座

楼主(2021-10-27):
一个卖假货的,退回去还要我付来回运费,不然不给退!TMD!和国际电工的一模一样,除了几个字母,外壳做工很差,一看就是冒牌的,西门子要是做成这样,早TM垮了。

网友:
我也中招了。说是德国西门子在香港注册的,在国内建的厂。还建了3家。

网友:
西妹子可长不了这么丑,一看就是国际电工之流,几元钱包邮的老实交代嘿嘿

网友A:
西门子双usb没指示灯吧,而且一般都有参数标识,排列结构没这种的,

网友:
用磁铁测试接插件时,最好把螺丝拆下。因为螺丝基本都是镀铜的。

网友:
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不用这么迷信洋品牌了

网友B:
就说几块钱撸的吧?这种便宜大牌一定是假货。
我十九块撸的电吹风,牌子没听过,所以没提防会是水货,结果到货发现严重虚标且气味巨大,也是退货需要自己出运费。
卖这种货的店家一般不会主动送运费险,这种店铺也要小心,就是坑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双usb没指示灯吧,而且一般都有参数标识,排列结构没这种的,

不知道这种带USB 5V输出的插座,为什么会有市场,大部分,一安装上去,就是365*24在通电,待机功率就算只有0.5W,一年下来,功率也不少,家里多一个电气隐患

现在手机的充电器,功率变得快,这种内置的电源,一年不到就落后了,
真的没有必要买这种带电源的插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种带USB 5V输出的插座,为什么会有市场,大部分,一安装上去,就是365*24在通电,待机功率就算只 ...

这个如果常年通电确认不好评价,只能说有市场吧,确是多了个隐患,但好像出事的不多,按每天12瓦算一年4.38度倒是不多,这种结构面板厂家考虑安全发热情况正规厂家一般不会做快充,最多做到10瓦,宾馆,列车,医院好像都有在用,总之质量很关键,阻燃很关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常年通电确认不好评价,只能说有市场吧,确是多了个隐患,但好像出事的不多,按每天12瓦算一年4. ...

大部分用户,都不会再另外接一个开关,去控制这个插座,也就是说,从装修好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充电器,就一直在通电的

我看了好几家装修的新房子,买的这种开关,都是这个情况,我跟他们说了,有的更换了开关,有的继续使用
电费是小事,安全隐串是大头

普通用户对这个没有多大的意识
我觉得,家庭是完全没有必要装这个的.不如用充电头实在

网友:
估计是代工贴牌的

网友D:
你要是百分百确定假货,我给你支一招整整卖家。
差评加一星。注意一定要拍三张图以上。然后写40个字以上的差评。卖家肯定会来找你。

网友:
西门子? 有可能是西门刁。 汰宝上真的有这种牌子的

网友E:
这种面板可 不便宜,自家装修 有钱买这个面板,能买个很好的充电头,实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说几块钱撸的吧?这种便宜大牌一定是假货。
我十九块撸的电吹风,牌子没听过,所以没提防会是水货,结果 ...

15一个  买了5个  全退了  来回运费我付  运费都去了25  那个垃圾卖家还把我拉黑了  卖假货还这么牛逼  说着我就曝光他  等着图片

楼主:
就是这个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常年通电确认不好评价,只能说有市场吧,确是多了个隐患,但好像出事的不多,按每天12瓦算一年4. ...

正解  所以买了个质量好的   不需要快充  床头充电很方便  特别是电器多的时候  没多余市电插孔用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用户,都不会再另外接一个开关,去控制这个插座,也就是说,从装修好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充电器,就一直在 ...

其实我也在想  为啥带USB的面板为啥都没设计一个220V开关,有开关的那种都是断的5V输出   安全信的话貌似这个出问题的还没有充电器出问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百分百确定假货,我给你支一招整整卖家。
差评加一星。注意一定要拍三张图以上。然后写40个字以上的 ...

闲鱼买的   如果只买了一个我肯定直接收货差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面板可 不便宜,自家装修 有钱买这个面板,能买个很好的充电头,实用多了 ...

淘宝确实不便宜,闲鱼买的玩家装修剩的  40一个  然后把公牛的面板卖了  回个血也不是很贵   质量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