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个电子负载测量结果符合0.5%的标准吗

楼主(2021-10-27):
买了一个小电子负载,测试下来电压误差比较大,和买家联系后说符合标准,这样计算是否准确

楼主:
测量电压误差大,电流基本准确

网友:
 看图后,我只能说,2个黄色表显示的数字是一致的,但并不能确定被测量的电压是3.439V 。

网友:
差不多这种也就是这样精度了,扣除最后一位,差.01完全可以接受,况且还是用作电子负载

楼主:
这个误差关键不是线性的,这样测量电池容量时设置的截止电压就没有意义了,过几天换个别的负载试试,到底是我的表问题还是这个负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误差关键不是线性的,这样测量电池容量时设置的截止电压就没有意义了,过几天换个别的负载试试,到底是 ...

这表就是个玩具,测电池换个专业点的吧

网友A:
玩具级别不要较真,就算空载准了,2线一带载压降毁一切,另外为什么要用钳表测电流?虽然是个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级别不要较真,就算空载准了,2线一带载压降毁一切,另外为什么要用钳表测电流?虽然是个福禄克 ...

只是为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