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ANDSKIT-927数显调温电烙铁拆解

楼主(2021-10-27):
看看得了,拼多多买的,比淘宝和闲鱼都便宜,四线温控,15分钟休眠,标称90W.,实测最大83W。

升温和回温很快,当然不及T12,希望耐用些。

网友:
休眠功能不错,麻烦楼主分享个链接

网友:
链接能否发一下

网友A:
我是找着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找着玩的

这价格有点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有点贵了

反正我就一把普通30瓦外热烙铁,看看就好,

网友:
这价格的T12档次高多了

网友:
真壕,这也下的了手,自己D个T12多香。

网友:
这是便携的,T12 加上电源做不了这么小。有护套,用完就可以带走,方便。就是没地线,对感应电敏感的电路就不方便使用,好处是插座好找。

网友:
页面显示97

网友:
温度漂的不是一二十度,有焊宝校正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4线应该是恒温

网友:
这个烙铁没有用防静电的3相插头是硬伤,数显带防静电的3相插头的恒温烙铁现在都是30多元钱

网友:
有钱真好,如果我有90块,应该能做个迷你版的T12,不过迷你T12干不到83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有点贵了

拼多多没这么贵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拼多多没这么贵哦

这就是请多多官方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请多多官方的价

那你应该是挑了最贵的一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应该是挑了最贵的一家

你意思是你买的60的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