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ntel 6、7、8代CPU全系支持AMD内存

楼主(2021-10-27):
当年Intel的i3-8100加魔改H110D3上AMD内存的搭配简直就是大放水,在图吧热闹过好一阵子,但随着8100的涨价而告终。
我也没能买到便宜的8100,就用的7500代替,用的是普通内存
现在这套机器不用了,我还有AMD的电脑,配的是专用内存,就拿了换上去试了下
AMD内存8GX2、4GX2共4条,8GX2是FM2+主板上用的,4GX2是AM3主板上用的
虽然都是AMD专用内存,FM2+主板上用不了单条4G的内存,单条8G能用,AM3主板通吃
测试结果如下
                    H110主板         FM2+主板         AM3主板        H81主板
普通条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专用条4G           通过                     X                   通过                 X
专用条8G           通过                   通过                通过                 X

网友A:
FM1、FM2应该都不支持AMD专用条才对

网友B:
专用条是不是=拼拼凑凑的次品芯片?

网友:
专用条的兼容性很差吧,通过什么方法用在intel平台上的啊

网友:
差那几块钱吗?稳定是王道啊

网友:
现在DDR4还有英特尔专用条  不知道搞些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用条是不是=拼拼凑凑的次品芯片?

专用条是服务器拆机的4位的芯片组装的,4位的拆机芯片很便宜很便宜的。正常的内存条是8位或16位的芯片组装的,多以8位的芯片为主。

主要是性能差一点,兼容性不同,大部分amd平台的都支持4位芯片组装的内存条,Intel的大部分不支持,因此称为amd专用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FM1、FM2应该都不支持AMD专用条才对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我有fm1、fm2、fm2+的板子,分别上单条4G和单条8G专用条,都用的好好的。
你要知道,专用条和专用条也不一样,专用条的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C:
估计AMD为了降成本,服务器和桌面用同样的核心,Intel挤牙膏把服务器和桌面严格区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AMD为了降成本,服务器和桌面用同样的核心,Intel挤牙膏把服务器和桌面严格区分开 ...

其实大部分同系列芯片都是一样的,只是为了严格区分市场,在封装的时候根据需要阉割了部分功能,很简单就是激光在关键位置上切几刀,就成了不同的级别芯片了。

网友D:
问问各位?我有款G41(P5QPL-AM)的主板配赛扬8200的CPU+2*2GB内存,想增加内存,市面上看到有AMD专用4GB内存能不能用?我想买2条用。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D:
问问各位?我有款G41(P5QPL-AM)的主板配赛扬8200的CPU+2*2GB内存,想增加内存,市面上看到有AMD专用4GB内 ...

好像点不亮

网友:
好失望,没办法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