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机械硬盘在车上能用多久?拆一台聚融JA983GRH,支持MP5车载播放器,硬盘已挂

楼主(2021-10-27):
如题,这台机是2011年出厂的,看上去像是过去那种CD车机,硬盘是用一个USB-SATA转换成USB连接到主板上的。主控芯片是AML8613,现在硬盘已挂了,只能插SD卡和U盘播放了,拆给大家看看。

网友:
机械硬盘怎么扛得住车的震动啊

网友A:
避震还做的挺到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避震还做的挺到位的!

再到位也不如在平稳的地方使用,,而且在起步与急刹车的时候,这个避震完全没啥用,,该坏还是坏

网友B:
车上用机械硬盘??谁设计的??

网友C:
机械硬盘共振都会提高故障率,更别说放车上使用了。很多时候通电的硬盘,一巴掌就能拍挂掉,有的特殊用途的盘有角度传感器,一检测到异常,会立即退回磁头避免损伤,但图里这种蓝盘,肯定是没有的了。
我偶尔卖个移动硬盘,就怕买家不规范使用用挂掉,因机械硬盘的特性,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移动硬盘很快就会用坏,有些人移动硬盘经常用,用五六年都不坏的原因

网友D:
大概2014的时候,我拆了个类似的车机,里面是一个160G的IDE接口的3.5寸台式机硬盘,通电时间50000+,存满了电影,硬盘我还拿出来用过一段时间。机械盘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2014的时候,我拆了个类似的车机,里面是一个160G的IDE接口的3.5寸台式机硬盘,通电时间50000+,存满了 ...

精密程度不同,不能相提并论,以前的80gb的台式机硬盘,拆盖再装回去基本没影响,而现在的机械硬盘,磁存储密度增大,磁头更小更精密,也变得更脆弱,开盖后再装回去,还能用几个小时的就算很不错的了

网友:
换张小的SSD不完了,车上用机械就看脸了

网友:
10年轻hp超极本上的1.8寸硬盘就没禁住往返100公里的上下班, 还是放在副驾驶座椅上试凯立德导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上用机械硬盘??谁设计的??

这个很正常啊,09-13年那段时间,各大车厂基本都有带机械硬盘的车机可选。
比如大众PQ平台上的RCD510就内置40G机械硬盘。。。

网友:
震动环境还是用固态吧

网友E:
没有固态硬盘前在车上还不是使用机械硬盘的笔记本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2014的时候,我拆了个类似的车机,里面是一个160G的IDE接口的3.5寸台式机硬盘,通电时间50000+,存满了 ...

机械硬盘很脆弱,你那是运气,你应该没看到拿出来的硬盘全是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上用机械硬盘??谁设计的??

很多早期的日本车上面的车载导航就是用的硬盘,好像丰田,歌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硬盘共振都会提高故障率,更别说放车上使用了。很多时候通电的硬盘,一巴掌就能拍挂掉,有的特殊用途的 ...

不错的科普。听说以前小光盘随身听,光盘车机等,需要有振动保护方案,先预读数据,振动大时临时停止读盘。

网友:
设计脑袋进水了吧,车上只能使用固态或者各种卡,用机械硬盘是找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固态硬盘前在车上还不是使用机械硬盘的笔记本电脑。

各种卡,tf已经很多年,之前还有sd这些

网友:
磁头的读写时,尽量不要移动硬盘,这是机械盘长寿之道,所以还是等停车时再让磁盘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