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一个闪迪U盘无法识别

楼主(2021-10-27):
一个16g的闪迪,刚插上有提示,说设备需要扫描修复,无论是否修复,都会把文件管理器卡死,等一会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这种情况是硬件损坏吗?? 里面的数据能不能保住?

网友:
换台电脑再试,如果仍然如此,U盘有问题,也许通过格式化可简单修复。

网友:
拆开看看,换点零件可能就好了,也可能不会好,具体要看图

网友:
也算硬件也算软件损坏,闪存有坏块算硬件,固件也有问题了算软件,数据重要的话就不要乱折腾了,找做数据恢复的吧,不然操作不当直接就不可恢复了。如果只是想用U盘不要数据那随意折腾就好。

网友:
基本上就是固件挂了呗,或者颗粒坏块

网友:
闪迪很少有修复工具放出来 很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