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问哪里有靠谱的T12铲头购买

楼主(2021-10-27):
我本人喜欢用T12刀头,但是在拆卸IGBT的管脚时,最多只能加热2个脚,
而且有些管脚的焊锡是很难吸空的,所以有时候一边加热一边拔管脚,容易把焊盘通孔弄坏。
而且3个引脚不能同时加热,所以这种方法也比较麻烦。
以前也在想有没有宽的烙铁头就方便了

今天看网上视频,有人用一个T12铲头,因为焊盘很宽,可以同时加热,所以很容易拆下来。
淘宝找了下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但是有类似的。
普通的T12烙铁头之要10多元,这种铲头居然要六七十元,也太贵了点
请问大家有没有便宜的货源分享啊,多谢

网友:
建议自己做,套在现成的T12烙铁头上。用厚点的紫铜板。

网友:
找个铜块自己焊上, 然后镀镍

网友:
怎么不弄把内热或者外热,这样的头很容易加工出来,T12改头好像要熔铜焊上去吧,类似空调管焊,一般人没这设备吧。

反正做精细或者铲零件也要换头,不如两把快

网友:
T12的刀头窄?你让245的刀头情何以堪

网友:
还有槽钢型的,比这种更好用

网友:
国产的铲刀就是这个价格,正常。要不就自己加工个。

网友A:
淘宝搜店名蓝作坊,那里有卖,价格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店名蓝作坊,那里有卖,价格比较便宜。

谢谢,这一家的价格不错

网友B:
你们让我的台湾T12高品铲头, 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让我的台湾T12高品铲头, 情何以堪!!

谢谢,你们这个价格感觉偏高了。
我们毕竟是个人用,不是工厂用,所以不追求太高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