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沃斯CEN330扫拖地机,电池饿死后的抢救

楼主(2021-10-27):
科沃斯CEN330扫拖地机,买了很多年,好像是刚上市就买了,1K多大洋。尝鲜+懒,冲动之下就入手了。实际用下来体验一般,因为不够智能,避障能力有限,兜兜转转比较费时间,加上这种机器普遍吸力偏弱,最终导致日常使用频率不高,主要是用来清理实木地板房间,尤其是床底清理简直是利器。
简单总结下吧:
优点:续航时间长,功能可靠,吸力也算可以;
         吸尘+拖布,没有地垫地毯的房间比较好用;
         尼龙致密纱网+HPEA滤芯 2层过滤,吹出的空气过滤的很干净;
         可以绕圈和贴边模式自动调整,可以遥控器遥控,可以预约,可以自动回充;
         带跌落传感器,遇到悬空的楼梯会自动回头;
         总之,这个价格当时能有的功能也基本都有了。
缺点:避障完全靠傻瓜式碰撞,碰到了桌腿就调整一个角度再撞,然后多次尝试后避开。费时间,看着着急。

说回正题,今年夏天特别长,期间一直没用这个机器,大概半年了,然后前晚拿出来说用用,开机发现机器毫无反应。
插电,机器绿灯常亮自检,然后滴--响一声之后,红灯常亮,报警5声还是4声滴滴-,红灯持续亮着,彻底坏了。
看网上说充5个小时以上可以恢复,感觉不靠谱,如果过放锁保护板了,充多久也没用。
但还是试着充了一晚,早上起来还是依旧红灯,再插电也是一样,此方法没用。用地充试了下也是这样。
看来可以确定电池饿死了,保护板也锁死了。只有拆下来看看了。
电池特别好拆,有个单独的盖子,2个螺丝,打开就一个插头,拔出来一测,1.04V(正常3串11.1V满电)。

本来不打算折腾了,坏了就坏了,我也买了更好用的手持吸尘器了。但是这个机器还很新,原装耗材都很好,送的耗材也还在没用过。不太甘心就这么扔了。
那就 换个电池吧,上TB看电池各种牌子都有,几十到一百多,都是杂牌电芯。作罢,还是自己死马当活马医吧。
拆开电池外膜,电芯是BYD的,科沃斯这个用料没想到。
找到电池+ -引脚,用可调电源调到12V,直接接电池,然后几分钟后拿下来测,上到5V多了,再等几分钟,就6V多了。
鉴于这个操作有风险,我就上到机器上用原装充电器试试,还是报警,于是继续直充到9V多,上到机器上,就正常充电了。绿灯闪烁。

目前电压稳定上升中,不知道最后情况如何,先贴出来给大家参考,说的不对的,请前辈指教,见笑啦。
补充后续:
Day 1:修好当天充了大约5个小时,主机正常满电转灯。然后试了下工作也正常。
Day 2:用它扫地20分钟,全程大吸力运作正常。后来补充电大约50分钟,再次充满转灯。暂时跟以前无异,后续继续观察续航。平时常用常充很重要。

网友A:
好,继续等待

网友B:
我也这样试过,好像最终没用多久电池,哈哈,不知道是不是我方法不对

网友C:
拆开后应该单节单节的充,直接三串充,很难说其中会不会有个电池的充电电压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继续等待

充满了,主机正常转灯。然后工作也正常。后续看看续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样试过,好像最终没用多久电池,哈哈,不知道是不是我方法不对

也没啥别的方法,就相当于傻充一下激活,过程很短,几分钟,然后正常充电。不知道后续续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后应该单节单节的充,直接三串充,很难说其中会不会有个电池的充电电压非常高。 ...

单节充担心平衡问题

网友D:
奇怪了,正常应该是12.6V的电池,为何只有11.1V?哦,它是用3.7V来计算电量的。。
不过饿死之后的电池很容易掉电,也不容易存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正常应该是12.6V的电池,为何只有11.1V?哦,它是用3.7V来计算电量的。。
不过饿死之后的电池很容 ...

是的,3.7V来计量的。
昨晚用它扫地20分钟,全程大吸力运作正常。
后来补充电大约50分钟,再次充满。
暂时跟以前无异,后续继续观察。

网友:
原来还能这样强行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