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一个电压表头成电流表头

楼主(2021-10-27):
手头有一老旧的20V电压表头,但需要一个电流表头,手头没有。于是动手改造一下。

网友A:
刚好我有电流表头,想改成电压的。这个电压表原来串联的电阻是多少?之前试了很多,一接电就满偏。

数码管是分段刷新显示,同时只显示几个笔画,不是全数字。说明你手机快门够快。人眼看着有延迟,所以能得到完整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有电流表头,想改成电压的。这个电压表原来串联的电阻是多少?之前试了很多,一接电就满偏。

数码管 ...

噢,谢谢。明白为什么只显示几个笔画了。我这个表头原来串联的电阻,色环是18K,万用表测为17.91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有电流表头,想改成电压的。这个电压表原来串联的电阻是多少?之前试了很多,一接电就满偏。

数码管 ...

可以用一个大阻值的可调电阻串如电路中,加电压,一边测量一边调整阻值。调准后用固定阻值电阻替换

网友B:
想拍清楚数码管,把曝光时间(快门时间)调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拍清楚数码管,把曝光时间(快门时间)调大就可以了。

好,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拍清楚数码管,把曝光时间(快门时间)调大就可以了。

终于拍到了清晰的数码管显示的照片,还学会了调手机拍照的专业用法。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有电流表头,想改成电压的。这个电压表原来串联的电阻是多少?之前试了很多,一接电就满偏。

数码管 ...

接可调电阻,测出表头的内阻和满偏电流,需要串联的电阻就能计算甚至直接测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可调电阻,测出表头的内阻和满偏电流,需要串联的电阻就能计算甚至直接测量出来了 ...

我的表做电压试过可调电阻了,现在做电流试了小于1欧姆的电阻也是有满偏,估计要找康铜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