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居然手机还有这个功能,果然大核民族

楼主(2021-10-27):
本来想弄个盖格计数器玩玩,随便看看时想到手机上的传感器很多,怎么没有把计数管也集成的,结果一搜还真有这种手机,夏普的107SH,内置辐射等级计数功能,可以测量核辐射,果然大和(核)民族

拆机图,金属屏蔽罩内是传感器

不是用的盖格管
半导体传感器?
该手机的出现就是因为福岛核事故,2011年发生,2012年夏普推出该手机

网友:
福岛地区专供版

网友:
这手机咸鱼搜了下没有啊

网友:
这东西原理是啥,有点和盖革管不一样

网友:
小日本子果然厉害

网友:
夏普Pantone 5 107SH,软银定制机,潘通挂名,挺冷门
世界第一只搭载硅半导体放射线测定仪的智能手机,Pantone 5 107SH能有效监测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在铯137放射出的伽马射线在0.05~9.99μSv/h的范围均能测定),这也是它最大的卖点。

   长按手机右下的专用按钮,就能弹出放射线测定画面,大约花费2分钟可以得到数据,数值标注则采用和日本文部科学省同样的青色渐变橙色表示。利用GPS取得位置信息后,还能在地图上做标记,标注出危险地带,成为你求生之路上的利器。

   除了通过启动应用程序测量以外,夏普Pantone 5 107SH还具备了每隔10分钟测定一次的模式,可在锁屏界面确认辐射数值,同时也会自动加上位置情报,但是耗电量要增加6%了。

   作为夏普今夏新机,Pantone 5 107SH当然也少不了使用夏普新的Feel UI,同时PANTONE系列又有其独占壁纸和Widget,它们看起来都颇为严肃,符合Pantone 5 107SH“抗辐射手机”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