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脱胎换骨,之前改造的锂电台灯再升级!

楼主(2021-10-27):
锂电台灯再升级!

先来个旧贴回顾
一、
新宝星老式荧光台灯改锂电换灯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7328-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二、
去年改造的锂电台灯电路升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156-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三、

前段时间这个台灯的电路已改过一次,驱动用的是网上买的led升压驱动成品板,自己另做了一个sy7200的升压电路带触摸调光,二合一。使用中感觉买的那个驱动板不能调光很不方便,应该是可以改成电位器调光,我又不想破坏外壳,想想还是算了。

这次升级,灯板和驱动都重新做了,这个灯板在这之前还做过一个,

当时应该是为上次的那个灯板做个升级,3串10并和8并,当时也是出与好奇,想着用sy7200驱动一下这个3串10并的灯板,不想给它太多压力,就先带3串8并试试,结果是点亮了,只是电流设置为1A,实际电流只有650ma 9v。得到这个结果后,就有了今天的这个灯板,3串5并,最大650ma,灯珠是用的5630和5730,这灯珠说是可以150ma,现在给到120ma多点,应该是没问题。

电路采用两路sy7200,分别控制两路3串5并led的电路,一路暖光,一路白光,两路都是用sgl8022ws控制调光。充电部分是两个tp4056并联,继电器是用来给sy7200切换电池与5v供电的。

考虑到小风扇很多都在吃灰,这里就用一个给电路板散热。电路一开始是想用lm393的温控电路来着,后来由于自己的失误,等等原因,还是选择了ntc+电阻+mos的方案。这里有一个帖子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

大家看看这个锂电led驱动电路合适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072-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xc6206 3.3v 是给8022ws稳压用的,也是第一次给它用稳压

接下来就是锂电池保护电路

驱动板还在加工中,先来看看灯板
白光3串5并电流 5630灯珠

暖光电流,5730灯珠

安装上去,应该把右边的半圆也加上的

整体图看下

用之前做的驱动试一下

这次连灯罩也加上,第十个酱油灯剩下的料

把之前的驱动板都拆掉

电路板也到了,焊上元件,大部分都是拆机元件

把风扇装上试试

顶部视角

这里要多说几句,之前说的温控风扇电路测试的时候挺好的,但这个电路板元件焊好之后发现温控mos管一直是通电状态,之前测试是温度到46度才导通。还有个问题是之前用5v给5630led供电,算的电阻是30欧0805,正常没问题,也用这个方法给小风扇,小风扇直接挂掉。。。这个小风扇是3.8v左右启动,3.3v也可以工作,电流之前测的是110ma左右。我估计有可能是温度比较低让温控电路失效?

几天以后,重新换了个风扇,直接放弃温控,5v通电它就转,这次是找了个4007,没敢上ss34,接上后发现电流是120多ma,风扇的电压是3.7v,感觉有点高了。又串了个4R7的电阻0603,电流有109ma,风扇的电压是3.4v,感觉电阻不能再加了,怕启动不了。把线都接好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电路板的继电器现在的位置,之前是把继电器焊在电路板背面,准备整体放在下边一点的位置,当继电器焊在电路板上发现坏了,那片空地是台灯的船型开关的位置,拆的过程就不多作介绍了。。。

调光的触摸点这次放下边,没有弹簧这样比较好

风扇转起来

整体装好后,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有点声音的

这是无风扇版

可以加个散热片

那么这个风扇的效果如何,这是台灯开启一会儿,sy7200和电感的温度。

室内温度比较低,这个温度也就高不了。之前试过,7200的温度能到70度以上

台灯的牌子

之前打算给灯板也加个风扇,后来放弃了

把灯罩加上,现在天冷了,没飞虫,等用一段时间再把缝隙粘上

最后来个整体图

到了晚上温度低,那个小烙铁焊电路板上大一点的负极是有点费劲,所以电路板上有些地方不太好看

最后,电路中只用了一片4056,是考虑到我没有3A以上的充电头,常用的也是2A的。之后我又发现5v电压使sy7200的能力大增,开一路调到最大都能把2a充电头打隔,之前都是用电池测试的,使它隐藏了锋芒!这样看来,要把那个R200电阻换成R300才行。还有调光电路是接的电池,这样电压切换亮度也会记忆。整个电路的待机电流是2ma多点,之前测过lm393温控的待机电流是1.4ma左右,电阻+mos管的是0.9ma左右。

本贴完。

网友A:
一个灯,居然加装风扇.....太浪费 了吧

网友B:
再改造的话,还是把壳子换了吧,都老化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灯,居然加装风扇.....太浪费 了吧

小风扇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发挥点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改造的话,还是把壳子换了吧,都老化成这样了。

对于经常买电子垃圾的人来说,外壳是稀缺资源。

网友C:
这个灯罩不但降低亮度而且会影响散热

网友D:
很早之前买的飞利浦风铃灯,里面是螺口的,买的3W螺口LED灯,220V插头直插,看书做作业什么的足矣。。坏了直接换灯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罩不但降低亮度而且会影响散热

散热肯定是影响的,但是它到底有多热要画个问号。
灯罩降低亮度这个没办法,有了灯罩光线好很多。而且亮度并没有降低多少

楼主:
说到这个灯板工作时的温度,我贴子里忘了提了,因为我也没测过!

这里说下我是怎么把灯珠焊上去的,有可能是气温低,我那个7*7的小加热台有点吃力,之前那个灯板放上去等一会,就能用镊子把灯珠就归位了,这次为了快,灯板放到加热台上,用烙铁把焊盘都上完锡,放上灯珠后很久锡都化不了,只能用烙铁一个一个的焊上,整个过程估计有个10分钟吧,灯珠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高温都没问题,我就不去想它的散热问题了。

网友E:
这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F:
佩服佩服   真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早之前买的飞利浦风铃灯,里面是螺口的,买的3W螺口LED灯,220V插头直插,看书做作业什么的足矣。。坏了 ...

多少年了,没用台灯看过书!这个灯我也是弄这些电路板时用一下。还有这个灯在屋外院子里用很好,发挥过几次作用,电池不够接充电宝。

网友:
大哥的折腾精神值得点赞,我都是懒得换灯芯了,家里还有两个这种台灯,直接扔库房了,买了三四个小米台灯1S用!

网友:
真有时间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肯定是影响的,但是它到底有多热要画个问号。
灯罩降低亮度这个没办法,有了灯罩光线好很多。而且亮 ...

如果在室温下工作,寿命可以很长,我的台灯几乎是零温升,亮度是国标的两倍左右温和不刺眼。
每天大约工作10小时已经5年多了,没有光衰,手机测的虽然不准,但是前后没有变化。
好的灯罩不仅可以提升亮度,还可以保护眼睛。

网友:
把一个台灯搞这么复杂,牛人,能折腾!

网友:
标准的有钱有闲,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大工程啊

看起来确实大,过程有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佩服佩服   真能折腾

会的不多,只能在这个范围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