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终于米家自动洗手机修好了感谢大神坛友的支持

楼主(2021-10-27):
『X折腾』终于米家自动洗手机修好了感谢大神坛友的支持
前几天发的求助帖,感谢两位大神的支持以及其他坛友的意见,这下修好了。
老师家的自动洗手机出泡液,发现电池接触不良,一开始还认为是电池电量不足

换了电池还是故障依旧,现场反复安装几次都失败,后面拿回单位一下子又正常了

试了几次感觉是内部触点的问题

拆开,直接朝两颗电池之间的洞里捅进去。。

唯一的电路板,有坛友拆过了,这好像是第二版,第一版是直接焊接的

总共三个插接头,分别是电机、电池、还有红外感应

检查了一下,出泡口很干净,不是感应区的问题

拿下电路板,检查下非常干爽,有的拆族发现没有那个红色的橡胶圈

唯一不足就是头部,没法无损拆下来,把塑件折断了。

电池触点挡片拆掉

负极及插接口直接烫锡

一开始还记了正负极接头的位置,可是负极触点装错了,导致正负极错误,烧了电机5脚芯片

后面查出来是TLV75733PDBVR SOT23-5 3.3V 1A LDO线性稳压器1,感谢坛友

1.8元10枚包邮,直接上机

成功修复,因为没有泡泡液

所以就试了一下感应正常,电机工作正常,电池更换还是正常。
谢谢欣赏。

网友A:
偷偷告诉你这款洗手机和洁面机的机头是一摸一样的,那款洁面机官网已经搜不到了,估计是停产了吧

网友B:
米家的产品线真够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家的产品线真够广的

感觉除了手机,其他都是其他品牌贴牌吧。

网友:
贴牌大厂,不过也感谢小米拉低了很多价格

网友:
还以为自动洗碗,结果是自动洗手,真高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除了手机,其他都是其他品牌贴牌吧。

多数都是代工的。

当然可能买了人家的方案,然后找不同厂家代工。

贴牌一般是指小米的把米家的牌子卖给别人用,比如我做挤牙膏的机子,但是品牌没知名度不好买,买了金正的牌子贴上,好卖多了。

再来就是我擅长做产品,但是就打不出牌子,小米刚好想做这个东西,就跟小米谈成了,贴上小米的牌子,让小米卖,这样虽然也是贴牌,但是基本也属于代工的性质。

但实际小米的东西都有自己的特点不管电路,还是造型,还是用料,都不是那些杂乱的山寨货造型,内部构造布局。

米家的东西至少都做到了电路板重新设计,安装固定的位置都是跟电路板合适的,也就是说电路板,或内部配件,跟整体都有相互的设计,不是生搬硬套装进去的。

而贴牌多是不愿意打品牌的的厂子,他们可没工夫跟你谈设计,什么都用公版,公模,组装起来能用即可。

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贴牌,拿你的牌子贴到我的产品上,我自己卖,这是常见的贴牌。拿你的产品贴上我的牌子我自己卖,这基本就不算贴牌了;再加上我自己的设计,我自己的要求,让你好好给我做产品,就更不是贴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家的产品线真够广的

其实手机以外产品,像小米5伏充电宝有一部分紫米代工,20伏笔记本移动电源青米代工。

网友:
现在的芯片都是代码,不好查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池触片设计很不合理,尤其底盖那里,每次拧动都会造成触片变形。
建议有时也要查看下底盖触片是否变形。

网友:
恭喜重生了

网友:
恭喜修复,可喜可贺。

网友(2022-07-14):
恭喜,可我的被老人家用水洗的把电路板都泡了,正极完全腐蚀掉了,拆开来折腾了好久,现在基本放弃了

网友:
请问楼主知道主板正极的焊点是连通哪个位置吗?我想飞线试试

网友:
同是这款洗手机,放置一段时间后,泡沫出来不顺畅,是歪的,但第二下就没问题,大家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满血复活,继续使命!

网友:
老师家这么多东西修呀

网友:
米家杂货铺,真的什么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偷告诉你这款洗手机和洁面机的机头是一摸一样的,那款洁面机官网已经搜不到了,估计是停产了吧 ...

这款质量很差。。家里买了没有用3个月就不干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