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87V MAX 简单试用

楼主(2021-10-27):
我是从事变频器行业的研发工作,平时也有在使用福禄克的万用表,不过都是入门的产品,像F15B、15B+、17B等。大家都知道变频的输出含有较多的谐波,测量输出电压对万用表的要求较高。普通国产万用表以及老型号的15B也存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准的情况。当得知 Fluke 87V MAX具有精确测量变频电机驱动设备 (VFD) 及其他电气信噪设备上的电压和频率,同时最高频率可以达到200Hz的真有效值。就想进一步体验一下此款产品的性能。其他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分享一下我此次的体验吧~
首先87VMAX体积比普通的万用表大不少,外部包裹的胶套也十分厚实,难怪能承受最高 4 米(13英尺)跌落。除此之外还有IP67的防护等级,可劲造就行~

表笔采用TL175表笔,这根表笔我自己有一根,可旋转保护套,调节测试探针的长度,可用于不同的测量环境。同时采用耐高温的硅胶线,手感超级柔软。

显示屏相对来说不太大,比15B+还要小,这一点显得不够大气。

拥有的温度测量,可测量–40.0°C至260 °C

显示带背光,可测量输出频率。拥有两级背光可调。

说到屏幕这里要稍微吐槽一下,屏幕的可视角度不佳,最佳的角度是斜着观看。同时有断码发暗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台试用机自身有问题。

对比一下变频器输出测量,87VMAX在没有开启低通滤波时测量显示420多V(变频器输出为调制波形,含有高次谐波),开启低通滤波后,显示380V多V。

对比一下几块万用表的显示,15B+并不是真有效值表,同时没有低通滤波,显示偏大一点。

电压测量时,可以对频率进行测量。变频器120Hz时的测量结果

变频器150Hz时的测量结果

总结:Fluke87V MAX万用表为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可承受最高 4 米(13英尺)跌落、IP67 防护等级具、有工业强度外壳和可拆卸皮套,是福禄克产品家族中最坚固耐用的数字万用表。可测量高达 1000 V 的交流和直流电压,测量高达 10 A 的电流(20 A,持续30 秒)。频率最高可达 200 kHz。提供独特功能以精确测量变频电机驱动设备 (VFD) 及其他电气信噪设备上的电压和频率。电池寿命长达800 小时。是研发、维护、维修中不可或缺的好工具。

网友A:
拥有此表,大佬如虎添翼

网友B:
你这个屏确实有问题,从我手中的FLUKE表来看,87V MAX的可观角度真大,特别是开启背光后,160度可以看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拥有此表,大佬如虎添翼

试用的,已经发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屏确实有问题,从我手中的FLUKE表来看,87V MAX的可观角度真大,特别是开启背光后,160度可以看得很 ...

嗯,我感觉福禄克不至于这么差

网友:
旁边蓝色那个表真不错!!

网友C:
屏小耐摔,看上去就很专业。

网友D:
owon的表有低通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owon的表有低通滤波吗

不清楚,反正也是真有效值表

网友(2022-01-02):
Fluke 87V 比 Fluke 87V MAX 两者有哪些重大差别?

网友:
不用怀疑,福禄克也不是神,好多型号,可视角度一般。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C:
屏小耐摔,看上去就很专业。

117的小屏我就喜欢,优利德的大屏配大字,看着很傻

网友:
不太了解变频器啊,为啥只能测到200HZ,日常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