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如何修改插卡音响充电电路

楼主(2021-10-27):
         最近在咸鱼买了一个金业的数码音响,10年前的全新库存,听听也不错,还把3w的喇叭换成5w的,可惜低音还是不行。

      听了几天发现个大问题。该机的充电电路很简陋,短短一星期,自带的锂电池已经鼓起来了。马上换了18650+4056.可是要在后板打个洞接入线才能充电。我想能不能利用原来的mini-usb充电口直接接到4056输入,再把原来的充电电路断掉,请教可以去掉什么元件来断掉电路呢?

网友A:
D200拆了,4056IN+接D200正极,4056OUT+接D200负极

网友B:
想低音完美,廉价解决方案就是找一个车机来,加装插卡播放组件即可。

网友:
什么都不用改 直接4056接电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00拆了,4056IN+接D200正极,4056OUT+接D200负极

谢谢,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低音完美,廉价解决方案就是找一个车机来,加装插卡播放组件即可。

车机不便携啊

网友C:
去掉D200,加一只4054(6脚芯片,体积很小,如果不要LED充电指示,只有一只充电电流调整电阻,完全可以焊在D200的位置),就可以始终插电源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00拆了,4056IN+接D200正极,4056OUT+接D200负极

    拆掉D200,接外部5V电源,量D200两端没有电压。接入4056也不充电的。但是量D200正极(棕色线)和L200之间倒有5V电压,难道4056要接在这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D200,加一只4054(6脚芯片,体积很小,如果不要LED充电指示,只有一只充电电流调整电阻,完全可以焊在 ...

   我有4056模块,芯片就没了。拆了D200也不行,D200两端没电压,不知道该在哪里找5V

网友C:
你应该乳下图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乳下图这样接。

   我用的是这个

  我可以找根type-c插进去,另一头剪掉USB,把两根线头接入5V,但不清楚从哪里取5V

楼主:
  平时用18650供电,18650接BAT+,BAT-

楼主:
  请教大家有什么修改方法

网友:
这个TYPE-C插座与原来的充电插座+、-极并联(或者不用插头,将IN+接到D200上端[与LED接近端],将IN-与BAT-接到一起),这个的BAT+、BAT-与原板子的BAT+、BAT-一一对应即可,但还是要拆除D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