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168种传感器系列实验(217)---2.9寸红黑三色墨水屏

楼主(2021-10-27):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多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掂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七:2.9寸epd电子纸屏模块 spi电纸屏  汉朔黑白红三色eink墨水屏QYEG0290BNS800F6

楼主:
电子墨水屏(Electronic ink screen)
即为使用电子墨水的屏幕。电子墨水屏又被称为电子纸显示技术。电子墨水是一种革新信息显示的新方法和技术。像多数传统墨水一样,电子墨水和改变它颜色的线路是可以打印到许多表面的,从弯曲塑料、聚脂膜、纸到布。和传统纸差异是电子墨水在通电时改变颜色,并且可以显示变化的图象,像计算器或手机那样的显示。

与其它显示技术相比,电子墨水的反射率和对比度较佳。看起来它们像纸上的墨,是人们阅读和处理时感觉很舒服的媒体。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方面最先研究出电泳显示技术,然后早期技术尚不成熟,产品存在寿命短、不稳定等一些缺陷。到了9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美国E-Ink公司利用电泳技术发明了电泳油墨(又称电子墨水),极大地促进了该技术的发展。

网友A:
做标签成本会不会高了点

楼主:
电子墨水屏凭借接近纸质书的阅读体验,以 Kindle 为代表的电子书成为不少阅读爱好者出门必带的数码设备,以省电、护眼为噱头的各种电子墨水屏设备也开始出现。发展了这么多年,电子墨水屏仿佛还是诞生初的样子,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看,它没有成为主流,但也从未离去。

E-link技术的起源

电子墨水屏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6 年,它基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的一项研究,利用电泳技术(EPD)实现显示,这类屏幕的显示效果十分接近传统纸张,因此也被成为“电子纸”。1997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Joseph Jacobson 创立 E Ink 公司,开始推动电子纸技术走向商业化,电子墨水技术成为电子纸的主流。

电子墨水与印刷使用的墨水很相似,都是用颜料所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电子墨水屏和传统纸张显示效果相似的原因。电子墨水通常会制成薄膜,由大量微囊组成,这些微囊只有人类头发的直径大小。微囊中的黑白小球是带不同电荷的色素颗粒,初始状态下,色素颗粒悬浮在微囊中,当施加一定方向的电场后,相应的色素颗粒被推到顶部,微囊就会显示不同的颜色,而不同颜色的微囊组成了各种文字和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标签成本会不会高了点

咸鱼上二手的才几元,可能是使用效果比较好

楼主:
电子墨水屏基本结构

⒈上层;⒉透明电极层;⒊透明微胶囊;⒋带正电荷的白色颜料;⒌带负电荷的黑色颜料;⒍透明液体(油);⒎电极像素层;⒏基板;⒐光线;⒑白色;⒒黑色

电子墨水屏是由许多电子墨水组成,电子墨水可以看成一个个胶囊的样子(如上图所示)。每一个胶囊(位置6)里面有液体电荷,其中正电荷染白色,负电荷染黑色。当在一侧(位置8)给予正负电压,带有电荷的液体就会被分别吸引和排斥。这样,每一个像素点就可以显示白色或者黑色了(注:彩色电子墨水的电子书并不是不能做,只是成本和技术还没符合市场要求)。

楼主:
因为电子墨水的刷新是不连续的,每一次刷新完成就可以保持现在的图形,即使拔掉电池也依旧保存。可能会有人问到,拔了电池吸引电子墨水的电压就木有了,那么小球不就回复原状或者进入随机的混沌状态了吗?答案是因为电子墨水具有双稳态效应(磁滞效应)。

上图中,横轴是电子书提供的电压大小,纵轴灰度(假定正为最白,负为最黑)。电压加大的过程和减小的过程,给予同样的电压,电子墨水黑白程度是不同的。这样的效应就叫做双稳态效应(磁滞效应)。利用这样的效应,我们就可以给一个正电压(从0到B点过程,走下面上升的路线),吸引负电荷,显示正电荷白色给读者,然后断电(从B减少到0,走上面那条回来的路线)。白色得以保持。于是,电子墨水的电子书省电就在于如果不需要显示有所变化,屏幕部分消耗电量为0。

注1:不变化屏幕电子书自己没电是由于电路板的待机消耗以及电池自己的内阻消耗;

注2:其他常见显示器无论屏幕内容是否变化,屏幕部分的耗电量都是持续的,变化不大。

为什么每一次变化(如:翻页),或者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有一个全部清场的动作呢?我们刚假设电压从0加大然后再减少到0,但是电子墨水的灰度从位置A变到了位置C。那么如果下一次变化,如果我减少电压,也就是顺着上面那条返回路径继续行走,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下一次刷新,我还需要这个像素显示白色,那么这个在C点情况的墨水所遵循的路线就不是这个图形了。电路所驱动的电压对应的灰度将会不准确。导致的结果就是黑色的墨水黑色程度不相同,白色的墨水有的没有完全白下去。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鬼影,或者残影。于是,为了避免残影的出现,就全部加到最大或者最小电压,把所有的墨水清零,从初始状态从新开始调整,这样所有的墨水小球就可以保持只有两种颜色的均匀显示了。

楼主:
电子墨水屏的工作原理
“电子墨水的主要由大量细小微胶囊 ﹙microcapsules﹚组成,这些微胶囊约为人类头发直径大小。每个微胶囊中包含悬浮于澄清液体之中的带正电荷的白粒子和带负电荷的黑粒子。设置电场为正时,白粒子向微胶囊顶部移动,因而呈现白色。同时,黑粒子被拉到微胶囊底部,从而隐藏。如施加相反的电场,黑粒子在胶囊顶部出现,因而呈现黑色。”

对肉眼看来电子墨水像一瓶普通墨水,但悬浮在电子墨水液体中有几百万个细小的微胶囊。每个胶囊内部是染料和颜料芯片的混合物,这些细小的芯片可以受电荷作用。为了能看见电子墨水的微胶囊,可以把它想象成清晰的塑料水球。水球内包含几十个乒乓球,水球内充入的不是空气而是颜料水。如果从顶部看水球,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白色乒乓球悬浮在液体中,于是水球看起来呈白色。从底部看水球,你只不过看到的是颜料水,于是水球看起来呈黑色。如果你把几千个水球放到一个容器,并使这些乒乓球在水球的顶和底之间运动,你就能看到容器在改变颜色。这就是电子墨水工作的基本原理。事实上这些水球是100 微米宽的微胶囊。在1平方英寸,大约包含10万个微胶囊。如果在一页纸上打印电子墨水,则一个句子包含30多个微胶囊。

电子墨水是融合化学,物理和电子学的整体产生的一种新材料。制造微胶囊本身仅涉及较简单的化学,可以比作做沙拉菜!微胶囊制成后被称为是一种胶质材料。这材料是细小的固态颗粒,承担液态的物理性质。于是微胶囊象传统墨水悬浮在液态“载媒体”,然而它将粘着到普通墨水可以用的任何表面。并且可以用现有的丝网印刷工艺打印。打印的微电子学技术改变了墨水颗粒的颜色并产生了字和图。

楼主:
电子墨水屏的特点
1、电子墨水屏有两个优点:省电、护眼。
电子墨水屏可以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持续显示画面,只有画面变化时才需要消耗少量电源,比如 Kindle 在关机状态下也可以显示屏保,只有在翻页时,屏幕才会刷新。这种特性极大地将降低了电源消耗,也是电子书续航长的原因。
传统的 LCD 屏显示原理是利用背光发射,光线需要一直穿过显示屏,直射眼睛。而电子墨水屏无需背光,它是利用环境光打在显示屏上,再折射到眼睛。这种方式模拟了墨水和纸张的特性,环境光越强,显示效果越清晰。由于没有了闪烁,在长时间阅读时眼睛不容易感到疲劳。
电子墨水屏省电、护眼的特点让其成为电子书阅读器的首选,索尼和亚马逊相继推出配备电子墨水屏的阅读器。现在距离第一代 Kindle 发布已经过去了 10 年,电子墨水屏也已经有 20 年历史,从诞生起不少人就对其抱有厚望,认为电子书会革了纸质书的命,但直到今天,电子书从未成为市场主流,电子墨水屏似乎也很少出现明显的变化,技术好像一直没有更大的进步。

2、刷新率低,不适用于主流设备
电子墨水屏没有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主要是受本身特性限制,其中最大的局限之一就是刷新率低。
相比主流的 LCD 显示屏,电子墨水屏无需不断刷新就可以显示内容,这降低了耗电,也减少了辐射,让阅读体验更接近纸张,不容易造成眼睛疲劳。但这样的特性也让电子墨水屏无法被主流电子设备采用。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屏幕需要显示的内容都很丰富,同时还要进行弹出菜单、窗口滚动等操作,电子墨水屏极底的刷新率显然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和 LCD 显示屏相比,电子墨水屏更适用于内容简单、变化较少的文字显示。
从诞生起就有的省电、护眼特性,让电子墨水屏成为电子书阅读器的标配,但也引来应用性单一的质疑。

楼主:
E-link墨水屏与LCD液晶屏的主要区别

原理不同
EInk是基于电泳技术的显示技术。带黑白两种颜色的带点粒子在液态胶囊中在电场的作用下,上下浮动而形成画面的过程。在形成画面后,颜色粒子就停止运动,即使断电画面也不会消失。因此,在翻到某一页时,屏幕是不会闪烁。
LCD液晶屏的工作原理简单描述就是通过电压将每个固定好的独立像素中的液晶分子进行方位调整,达到显示不同颜色与画面的效果。由于液晶分子的是依靠电压维持状态,因此需要持续供电来维持显示。因此,TFT始终处于闪烁状态下,只是频率高肉眼分辨不出来而已。

显示机制不同
EInk是全反射式,也就是随着环境光的变化显示效果会不同。外界光源越好,显示效果越好。因此在晴朗的户外看EInk电子书与看纸质书的体验几乎一样。
由于Eink依赖环境光,当夜晚时环境光效果不佳,因此目前行业中通过增加导光板来解决夜晚阅读体验的问题。
LCD液晶屏有背光,所以基本上受外接影响不大,除非极端情况(夏天户外太阳光下)。因此在会有在户外,手机屏幕亮度需要调亮来抵御环境光对屏幕显示的遮盖效果。

残影问题
由于EInk原理中,黑白粒子的固定状态特性,在阅读翻页时容易看到上页黑色粒子残留的印记,行业中俗称“残影”,因此屏幕商提供了一种恢复初始状态的刷新方式,也就是大家常见到的“闪屏”问题。类似阅读纸质书籍中的翻书的过程。
由于LCD液晶屏本身一致在刷新,因此不会有类似过程。

节能功耗
由于EInk的特性,在阅读过程中不需要耗电,只在翻页一瞬间消耗极少电量,因此电子书产品一般的使用周期都在2周甚至一个月左右。
由于LCD液晶屏始终需要电压来维持画面,基本上屏幕占了主要的电量消耗。目前基本上智能手机的使用是一天一充或一天多充。

结论
因此,无论从原理还是实际使用感受上,EInk在阅读文字与非彩色漫画类内容时,有着无可比拟的阅读优势:
1、高度接近纸张的阅读体验。
2、不伤眼睛,适合长时间阅读。
3、电池使用寿命长,接近一个月。

但也有一些自身劣势:
1、目前主要只有黑白产品,彩色只有三色(黑白红)。
2受限于其原理性的问题,无法像TFT屏幕能快速响应一些动画类需求。
3、刷新过程中会闪屏。

楼主:
Arduino 系列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实验目录清单: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1)---LED节奏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513-1-1.html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2)---OLED频谱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659-1-1.html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3)---RGB律动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910-1-1.html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4)---WS2812条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138-1-1.html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5)---WS2812柱跳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227-1-1.html
【花雕动手做】有趣好玩的音乐可视化项目(06)---点阵频谱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412-1-1.html

【花雕动手做】用快餐盒盖搭建极低成本的多种运动方式实验平台/机器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7134-1-1.html
【花雕动手做】超低成本,尝试做个五十元的麦克纳姆轮小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0131-1-1.html
【花雕动手做】太搞笑啦,一支胶管制成二只蠕动机器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6476-1-1.html
【花雕动手做】超迷你哦,用徽商香烟盒做个智能小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2085-1-1.html
【花雕动手做】五花八门的简易机器人66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1775-1-1.html
【花雕动手做】特别苗条,使用微波人体感应模块控制的纤细机器人小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463
素人学习Aduino编程的简单办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316
Arduino 语法手册的五个版本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89-1-1.html
ESP8266 Arduino开发环境搭建的五个备选地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541-1-1.html
只用一块扩展板完成Arduino的9类37项实验(代码+图形+仿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43-1-1.html

37种传感器实验(Arduino)记录每一次小小的进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315-1-1.html
实验一百一十五: 震动马达模块 高低电平振动小电机 智能可穿戴式产品震动提醒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6804-1-1.html
实验一百一十六:NRF24L01+ 无线模块 功率加强版 2.4G无线收发通信模块 黑金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6843-1-1.html
实验一百一十七:蓝色诺基亚5110屏 LCD液晶屏模块 兼容3310 LC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7142-1-1.html
实验一百一十八:US-015 高分辨超声波测距模块 超声波传感器 US-020升级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7594-1-1.html
实验一百一十九:HB100微波雷达感应模块 10.525GHz多普勒探测器探头传感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8082-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 SIM800L GPRS 转接板GSM模块 microSIM卡带天线4频通讯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5498-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一:五向导航按键模块 5D摇杆 单片机 独立键盘开关 按钮 Your Ce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8274-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二: BBC microbit micro:bit,bit go,bit club python图形编程开发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6145-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三: P10单红V706模组  32*16单元板LED显示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8460-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四: PS2鼠标 键盘插座接口 PS2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8589-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五: 升级版 WeMos D1 R2 WiFi UNO 开发板 基于ESP8266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8843-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六:JQ6500语音模块 MP3模块 MCU串口控制播报 一对一5路控制 音乐I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043-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七:JoyStick Shield PS2游戏摇杆扩展板 模拟键盘鼠标功能 大摇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290-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八:日本夏普SHARP PM2.5 灰尘/粉尘传感器 GP2Y1014AU0F 带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385-1-1.html
实验一百二十九:GY-302 数字量光强度检测 光照传感器 BH1750FVI 光线检测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661-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XD-203多功能扩展板Multi-function Shield模块(12合1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9777-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一:24位 WS2812 5050 RGB LED 内置全彩驱动彩灯 圆形开发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0667-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二:WT588D语音模块 语音芯片 可反复擦写高音质语音下载16P-16M 蓝板HW-70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1018-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三:夏普GP2Y0A02YK0F 红外测距传感器模块 20-150cm 距离传感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1360-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四:2004A液晶屏 20X4 J204A字符显示液晶模块 204A LCD/LCM 蓝屏5V(带背光 IIC/I2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1914-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五:ESP8266机智云开发板 ESP12F wifi模块(支持云端的智能硬件开发套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2229-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六:基于STM32F103RCT6及多种传感器的UFUN2.0升级开发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0457-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七:IIC I2C电平转换模块 5-3v系统兼容 2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1468-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八:中文TTS文本转语音合成模块 替代SYN6288和XFS515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1781-1-1.html
实验一百三十九:电流互感器模块 5A量程 单相 交流电流传感器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2217-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YL-004老款20按键独立键盘 跑马灯矩阵键盘模块
(4*4矩阵键盘+4位独立按键+8位跑马灯组合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2307-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一:KY-027 魔术光杯 for UNO 魔术光环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2579-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二:LCD1602 字符液晶屏 输入输出扩展板 LCD Keypad Shiel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3105-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三:I2C接口I/O扩展模块 支持级联PCF8574T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7953-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四:Ethernet W5100S 网络扩展板 SD卡扩展模块 支持MEG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0504-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五:0.91寸OLED液晶屏显示模块 IIC 12832液晶屏 兼容3.3v-5V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4905-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六:MT8870 DTMF语音解码板模块 电话拨号控制音频解码处理电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8475-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七:64位 WS2812B 8x8 RGB 5050 LED模块 ws2812s像素点阵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7681-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八:E18-D80NK 漫反射式红外光电开关避障传感器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6831-1-1.html
实验一百四十九:MAX3232电平转TTL电平转换板 mini RS232 MCU串口转换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6424-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AS608光学指纹识别模块 智能锁/考勤门禁开发/指纹采集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4272-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一:ESP-32掌控板 盛思 MicroPython微控制器开发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6590-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二:GY-25 串口直接输出角度数据 倾斜度角度传感器模块 MPU-605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8333-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三:Maixduino AI开发板 k210 RISC-V AI+lOT ESP32视觉听觉开发套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551-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四:ML8511紫外线传感器模块  模拟量输出UV Sensor Breakou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3285-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五:KA2284 电平指示模块 5点LED电量/音频音乐旋律显示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3567-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六:恒压型LED无级触摸调光PWM控制板 电容式触摸开关器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3681-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七:SG3525 PWM控制器模块 频率可调 占空比可调 波形发生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257-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八:QMC5883L电子指南针罗盘模块 三轴磁场传感器GY-27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0781-1-1.html
实验一百五十九:MAX9814麦克风放大器模块 MIC话筒声音放大/咪头传感器 CMA-4544PF-W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060-1-1.html
实验一百六十二:S12SD紫外线传感器模块太阳光强度检测传感器模块高灵敏LM358放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3194-1-1.html
实验一百六十四:Seeeduino Lotus开发板 传感器9件套 主板+扩展板二合一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1403-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L293D四路电机驱动模块 扩展板 motor control shield 马达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5585-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一:HLK-V20 AI智能离线语音识别模块 150条本地指令离线识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6726-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二:MX1508 四通道双路有刷直流马达驱动模块 2路直流电机驱动模块 双H桥步进电机 正反转PWM调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6710-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三:2262/2272四路无线遥控套件 M4非锁接收板 四键无线遥控器发射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4877-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四:DRV8833 电机驱动板模块 小体积高性能 2路直流电机驱动板 自平衡小车 代替TB6612FN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0662-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五:LD3320 语音识别模块 非特定人声 语音控制 智能家居开发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5247-1-1.html
实验一百七十九:0.66英寸OLED显示模块 液晶屏模块IIC/I2C接口 64*48像素 SSD1306驱动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724-1-1.html
实验二百零一:OPT101模拟光照传感器 TEMT6000光强度模块 单片光电二极管 YourCee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450-1-1.html
实验二百零七:I2C红色8*8LED点阵模块ht16k33驱动1088BS树莓派物联网可扩展编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979-1-1.html
实验二百一十七:2.9寸epd电子纸屏模块 spi电纸屏  黑白红三色eink墨水屏QYEG0290BNS800F6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165-1-1.html

楼主:
暴力拆解2.9寸红白黑三色墨水屏

楼主:
这个是驱动板,具体情况需要查一下

网友B:
大神 记录的详细 很严谨!看你的改造了 哈哈

楼主:
屏幕的型号是DEPG0290RWS800F6HP-H0    D2011P-0378-02-12121-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 记录的详细 很严谨!看你的改造了 哈哈

谢谢支持和鼓励

楼主:
主要芯片是这个

楼主:
通过型号(DEPG0290RWS800F6)搜索,在阿里巴巴国际版上查到了这块墨水屏的一些资料

品名:EPD Eink 电子墨水显示器 SUNY 2.9 英寸 EPD 屏幕无线数字电子纸显示器
(EPD Eink E-ink Display SUNY 2.9 英寸 EPD Screen Wireless Digital E-paper Display)

产地:
中国广东
品牌名称:
纽约州立大学
型号:
DEPG0290RWS800F6
屏幕尺寸:
2.9 英寸
外形尺寸(H*V*D) :
36.7*79*1.2(毫米)
显示分辨率:
128*296(高*高)
新闻部:
112
活动区域:
29.06*66.90(mm)
像素间距:
0.227*0.226(mm)
重量:
5.5±0.5g
特点:
高对比度高反射率
显示颜色:
黑/白/红
像素配置:
长方形
认证:
联邦通信委员会

楼主:
主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