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工控机上拆了一块威刚的小盘,没见过吧?

楼主(2021-10-27):
工控机上做备份用的,竟然在BIOS里把这个盘关闭了,根本就没用到它,看了一下里面没东西,就拆下来据为己有了。

台巴子生产的工控机

拆机

再拔

2246EN的主控还是很香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威刚就喜欢这版型

网友A:
屏蔽了?那这个盘是做什么的?读写和通电有吗?

网友B:
32g够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了?那这个盘是做什么的?读写和通电有吗?

系统在CF卡里,这个盘原意应该就是备份用的。

但工控大家都知道的,坏了让你直接换,不会给你配件自己折腾的,这一台破电脑报价1.4W。

至于通电时间肯定很长了,读写应该没有多少。回头整个1T的盘自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g够干什么

一看就不是混本版块的,我就不多说啥了。。。

网友:
还带双缓存焊盘,不错

网友C:
撸主啊,10块包邮收了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啊,10块包邮收了好不....

你这个海盗不霸气,开口应该是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给你个机会,盘我看上了,包邮过来吧。。。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在CF卡里,这个盘原意应该就是备份用的。

但工控大家都知道的,坏了让你直接换,不会给你配件自己折 ...

一巴掌抽过去,把你抽晕算了,双缓的2246EN现在除了公版,其他及其的少,反正上2T也是8个颗粒,不上2T太可惜这个双缓了,找了半天也没看见跳线,这个板子不知道是不是免跳线的?
主要是这个板子应该比其他的板子走线更好,比较是工控板,这样的颗粒排列信号线更等长(具体走啥线,我肯定是不知道的),这种板子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网友:
板子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经典的主控板比颗粒值钱

网友:
双缓存的板子真不错。

网友:
如果是存小姐姐,32G确实不够。不过在很多工业应用方面,32G堪称海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海盗不霸气,开口应该是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给你个机会,盘我看上了,包邮过来吧。。。下次注意 ...

我X,要给人家一点活路,韭菜要一茬一茬的割,一下弄死了下回没得割了...

网友(2023-03-05):
求问rom和土狗跳线

网友:
板子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