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对大地有交流高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10-27):
请教各位高手
不太了解开关电源对三款电源适配器输出端对大地测量了交流电压

电脑的充电器输出DC19V,对大地测交流只有0.5V
路由器的开关电源直流输出DC12V2A,对大地有45V,输入端零火线对调也是45V
全汉的开关电源输出DC12V6A,直流输出对大地有183V,把输入端零火线对调也有90V

是这款全汉电源有问题吗?会不会对设备照成影响?

顺便附上全汉电源拆解图(图源卖家)

网友:
Y电容影响的,不算漏电

网友:
安规电容的作用,没有安规电容的就是开关变压器的分布电容导致的。
电流很小,没有关系。

网友A:
检查跨在冷热地的电容,一般小电压没问题,如果非常严重的漏电就要注意了,,,,比如我这个。。。直接击穿了,220跨到输出负极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跨在冷热地的电容,一般小电压没问题,如果非常严重的漏电就要注意了,,,,比如我这个。。。直接击穿 ...

这个击穿有点恐怖,干脆取了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跨在冷热地的电容,一般小电压没问题,如果非常严重的漏电就要注意了,,,,比如我这个。。。直接击穿 ...

这电容什么质量呀,有没有损坏用电设备或电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跨在冷热地的电容,一般小电压没问题,如果非常严重的漏电就要注意了,,,,比如我这个。。。直接击穿 ...

这种电容也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