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天叁眼头灯插电就亮,可以充电但关不上

楼主(2021-10-27):
看起来还不错,就是不知道几芯的,问了厂家说是4.2伏充电器,是上高压充电烧了板子,灯头直径有10cm。关键是没有螺丝,不敢拆。那位大咖指点一二,不胜感激之至!

网友:
刚好昨天见到与这种头灯差不多的,五节18650并联供电,应该是用4.2V充电器直充。

楼主:
5节还用4.2啊,卖家和我说可以用12v,我到手试过6,5和3,都能亮,估计也是过冲了,问题是拆开需要换那个零件,还是整个板子换?

网友A:
只留下了电池和电路板,别的没要:

估计与你的这种有点区别,没有充电指示灯。

楼主:
多谢了!这种只是换开关估计不成吧,估计是保护芯片或者电路坏了?现在按开关可以控制强弱,但关不上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温度低了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温度低了就不行

和温度有关系吗?您那个是温度低了啥情况?

楼主:
刚才拆开看了,板子看上没啥问题,插3v充电,灯亮,但电池输入端和灯的输入端电压都是3v左右,插5v充电,电池端3v不到,灯头端2.9v左右。
看板子有两个IC,其中一个没有标,一个有标的,上面都是数字:

楼主:
和可能是哪个sy3501d的芯片烧了,回头去买下,或者看看有啥型号可以替代

网友C:
双十一我也要买一个头灯,准备买这种,11大洋,带感应带磁铁,双光源,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买这个款型,或者买有品牌的白色的色温好,但价格要高点,23大洋,可能最终我会选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十一我也要买一个头灯,准备买这种,11大洋,带感应带磁铁,双光源,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买这个款型 ...

我拼多多用红包1块9买了另一种圆柱形的,没保护板和充电板,灯珠电阻限流,厂家只配根USB转DC线,5v直充18650锂电池也不怕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拼多多用红包1块9买了另一种圆柱形的,没保护板和充电板,灯珠电阻限流,厂家只配根USB转DC线,5v直充1 ...

你说的这个价格的应该是我下面图片的这种廉价灯,太聚光了,色温偏高,垃圾电池,形状猪拱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留下了电池和电路板,别的没要:

和您的还真差不多,您帮忙看看是否需要换3501d,还是外面那个没有标的8针芯片?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拼多多用红包1块9买了另一种圆柱形的,没保护板和充电板,灯珠电阻限流,厂家只配根USB转DC线,5v直充1 ...

哦额 我看了你那个灯了,那种一般直接就垃圾桶了,谈不上自行车,看充电线是DC接口的一般是直充4.2V 里面没保护板,灯发蓝,一根灯柱冲云霄,根本看不见东西,其实不用研究,看价格都是这种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您的还真差不多,您帮忙看看是否需要换3501d,还是外面那个没有标的8针芯片?谢谢了! ...

看了一下,控制芯片也是无字芯片,并且是坏的,除了供电脚,其余的引脚电压为0Ⅴ,电池电压为0V,怀疑是原主用错了充电器导致损坏的。
不知为什么,别人的回复没有提醒了,但私信有提示。

楼主:
很奇怪厂家又没啥技术,搞啥打磨芯片啊,修都不好搞

楼主:
哪位了解这种通用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了解这种通用芯片的型号?

网购一个sy3501d芯片换看正常不(这个芯片是带1安充电功能的同步升压芯片,最高输入电压6v)你12v肯定烧了它,,无字的先不要管,无字是单片机控制着灯光时序,

网友:
有字的芯片是充放电芯片,没字的是单片机。

网友:
要是能拆,手工加个物理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