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0,双贴镁光B17颗粒,全盘写入不掉速

楼主(2021-10-27):
如题,3280双贴nw920做成1t的U盘。按理说tlc颗粒会写入掉速,大波浪这个大家都懂,我做出来写入速度也从260m掉到10m每秒。assd跑分,写入时高时低。urw跑圈平均写入速度160m。

但是偶然发现小黄鱼有两位朋友,做出来据说效果全盘不掉速,复制大文件也不掉速,这就神奇了!urw跑圈全盘写入速度平均210m,应该是不掉,或者掉的比较小。

分析原因:
0.是不是特殊方法量产时关闭了slc缓存,全盘tlc直写?大容量tlc直写基本不掉速,类似2258h关slc cache,全盘写入基本不掉速。

1.可能主控原因。但是,不掉速的两朋友,一个用80ab,另一个80bb,,排除主控因素。

2.颗粒原因。都是用nw920,单颗512g,双贴1024g,应该也不是。

3.量产工具版本问题。问了一下其中一个朋友,只说是普通版本,看截图是s0903版本。也没什么特殊之处

4.量产工具特殊调整设置。下图是一位不掉速的朋友给的设置图。里面有一疑点,选择了不擦除闪存和擦除系统信息,猜测是不是二次开卡?第一次开卡呢?黑片工具开过?。
我试过换用不同isp开卡,量产工具里面调整设置,都无法达到效果。

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目前,嫌各种固态主控2258 2246发热太大,感觉还是3281 3280比较能接受。玩3281也比较多,没想到3280还有这样的未公开的密秘!

后续抽空我也发布2个,自己发现的3281 80的量产小技巧,分享给各位坛友。。。
1.3280量产nw920双贴1024g,量产需要500多秒,很慢。修改可以80多秒量产完。
2.3280双贴nw609,slc颗粒,读380写240,量产后只有一半容量。修改可以满容量。

网友:
高端大气,没看懂路过

网友:
不知道啊不知道

网友A:
应该是超频了吧,U盘主控200多写入不掉那不得直接热死

网友:
不清楚,先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超频了吧,U盘主控200多写入不掉那不得直接热死

超频之后最高写入270,tlc掉速,最低几十m,正常情况平均160m。但是像这样的不掉速,平均写入210就是个谜团了!暂时还没找到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频之后最高写入270,tlc掉速,最低几十m,正常情况平均160m。但是像这样的不掉速,平均写入210就是个谜 ...

稳定不掉速一条直线200多M不太可能,U盘那么点PCB空间基本热死了,有可能是有工厂定制的ISP吧
你直接让他发他的工具给你比较现实
如果上固态主控能达到这个速度,那闪存基本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不掉速一条直线200多M不太可能,U盘那么点PCB空间基本热死了,有可能是有工厂定制的ISP吧
你直接让他 ...

如果给工具,我还在这里磨叽?我猜不是一条直线,只不过掉速掉的少一些。。。全盘写入平均速度210,估计低速掉到100高速260,平均210。。。tlc颗粒除了58h全盘不掉速一条直线,U盘主控不太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给工具,我还在这里磨叽?我猜不是一条直线,只不过掉速掉的少一些。。。全盘写入平均速度 ...

你买它一个U盘把他的固件备份导出来
没记错慧荣高格可以这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它一个U盘把他的固件备份导出来
没记错慧荣高格可以这么玩

万一不是固件,是特殊量产设置呢?买他U盘也没有啊

网友B:
没意义,3280 3281都是u盘主控,很多坏块都无法抓取,把许多小文件拷贝到u盘里,如果遇到坏块,再复制到其他电脑上就会丢失一些数据,3281 3280最大用个256g就行了,1t容量妥妥的上2258h,毕竟这么大容量万一拷贝个400g数据,3280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意义,3280 3281都是u盘主控,很多坏块都无法抓取,把许多小文件拷贝到u盘里,如果遇到坏块,再复制到其 ...

感谢提醒。感觉最近对80和81的追求,有点太偏执了,太固执了。对80有点新鲜东西就要搞明白。。。。

网友:
最近想买个优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感觉最近对80和81的追求,有点太偏执了,太固执了。对80有点新鲜东西就要搞明白。。。。 ...

好像80就是两个81封装在一起的,所以80的价格一直下不来,因为不是全新设计的芯片,80的价格现在含税价格好像是17元,58xt含税价格50k数量好像是12元,去年最便宜的时候58xt是8元,80的价格太尴尬了

网友C:
我也看到了,这个就很费解了,我个人也是对3280有很深的执念!
我3280AB双贴15177 64*2,读360写220左右,感觉已经很不错了,关键是双贴slc nw637都还达不到15177的速度,其实我也纳闷为啥nw920居然写都能稳定210?

网友(2021-11-29):
去年7月份,手里一个IS903分区时卡死,拔出后量产不出盘。
去年9月份,手里一个3280分区时卡死,拔出后量产不出盘。
直到前几天出门把钥匙锁屋里,开锁80+换锁80,花费160,气的上班心都在痛,因为锁是我踢坏的,这80花的冤枉。上班后拿出两个尸体开始研究,最后在数码之家下载了两个贡菊一捣鼓就好了,200的slc,180的mlc,赚回了380,这下算是不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感觉最近对80和81的追求,有点太偏执了,太固执了。对80有点新鲜东西就要搞明白。。。。 ...

可能是特殊用处吧,比如我工作使用的环境,需要人走即拔,带缓存的固态U盘就不适合了,但是又特别需要4K的速度,最后侥幸购入一款慧荣3280 AB主控的DIY U盘,使用一年都没有出现一次文件修复提示,3280也堪称usb协议的固态优盘,这很值得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到了,这个就很费解了,我个人也是对3280有很深的执念!
我3280AB双贴15177 64*2,读360写220左右, ...

我手里这个刚刚弄好的U盘就是3280AB+双贴 64G sandisk 15177,但是量产后速度降低了,64*4K速度和4K速度一样,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到了,这个就很费解了,我个人也是对3280有很深的执念!
我3280AB双贴15177 64*2,读360写220左右, ...

3280AB+2*64G*sandisk15177同配置,量产工具求一份,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80就是两个81封装在一起的,所以80的价格一直下不来,因为不是全新设计的芯片,80的价格现在含税价格 ...

我觉得就是一个die不同封装版本,81引出了1个通道,因为固件都通用的。80就是用量少,市场定位高端u盘价格就是高,58xt定位入门垃圾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