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管Q18是否开关,电路没工作却一直在耗电

楼主(2021-10-27):
那12V是SX1308升压的。电路不管Q18是否开关,怎么一直在耗电?电流达到100多mA,我把这部分断开电流就只有6mA了。也没接负载,电流是经过Q16到R2对地放电的吗?
Q18现在是低电平,Q13才导通,单片机复位默认高阻输入,也就是低电平,上电就误导通了。把Q18换PMOS可以的吗?

网友A:
R1和R10都取1K~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换个MOS管吧,,按理说你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理论上是可行的,,应该是mos管漏电流过大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和R10都取1K~会不会有问题

实际电路R10用了10K得,R10也不影响后面得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MOS管吧,,按理说你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理论上是可行的,,应该是mos管漏电流过大导致的 ...

Q18 MOS用得AO3400,单片机控制Q18能关断,测量Q13栅极电压为0。但是关断后电流没改变,还有100多mA。我实际Q13都还没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8 MOS用得AO3400,单片机控制Q18能关断,测量Q13栅极电压为0。但是关断后电流没改变,还有100多mA。我 ...

假如Q18栅极是高电平,那么有电流从R4和R10流向地~假如Q18是低电平,那么Q13和Q16都会导通,也会产生电流。即使Q13未接,也有电流从R2流向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Q18栅极是高电平,那么有电流从R4和R10流向地~假如Q18是低电平,那么Q13导通,也会产生电流。 ...

Q18导通有电流我知道,问题后面R2和Q13我都没焊接,那么Q18低电平截至的时候为何电流却没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Q18栅极是高电平,那么有电流从R4和R10流向地~假如Q18是低电平,那么Q13和Q16都会导通,也会产生电 ...

R2也没接的。。。所以纳闷电流到底哪里在对地放电

网友C:
或者再测测各点电流或者电压
又或者单独拿下Q14/Q16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再测测各点电流或者电压
又或者单独拿下Q14/Q16看电流

嗯嗯,没办法,只能往回拆一个测量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再测测各点电流或者电压
又或者单独拿下Q14/Q16看电流

不过,我感觉我这电路设计的好像有问题,q18高电平后面电路没输出,低电平后面才有输出。那么在不工作,待机下,尽管现下的问题原因找到,那么q18导通,还是在对地放电,也还是没减少功耗。

网友:
请问单片机输出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负载D5的电流多大?可以考虑直接驱动后级

网友D:
楼主最好测试一下,当控制端为低电平和高电平时,图中a/b/c/d/e各点的电压值,用于分析,目前大家都只能猜测,不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好测试一下,当控制端为低电平和高电平时,图中a/b/c/d/e各点的电压值,用于分析,目前大家都只能猜 ...

有人分析,R1两端为低电平(接地),12V通过R4、R3、Q16(b)、Q16(e)、R2到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人分析,R1两端为低电平(接地),12V通过R4、R3、Q16(b)、Q16(e)、R2到地。

所有元件都焊上时,这个电流是存在的,但是12V端电流应该到不了100mA,可以看看Q14有没有焊错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元件都焊上时,这个电流是存在的,但是12V端电流应该到不了100mA,可以看看Q14有没有焊错型号 ...

Q14确认是PNP 8550的。实际测量是130多mA,断开这部分后就只剩单片机只有五六mA

网友F:
断开R4电流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G:
你这个电路干吗用的?如果是控制风扇的,我给你一个图。超级好用。静态电流也小。MOS管可以换为340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电路干吗用的?如果是控制风扇的,我给你一个图。超级好用。静态电流也小。MOS管可以换为3401。

...

我用来做点焊机,驱动并联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开R4电流应该就正常了.

R4断开肯定正常了,问题断开就没法驱动后面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