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洗一下机械键盘

楼主(2021-10-27):
机械键盘时间长了,里面真脏,于是取下来清洗一下。用卫生巾,不,卫生纸蘸酒精清洗。

最后干净

网友A:
这是什么轴?力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轴?力度如何?

这不是明显青轴吗

网友:
强迫症表示轴芯还是脏的

网友A:
我想问哪个品牌轴,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哪个品牌轴,呵呵

呵呵,雷柏现在的轴打的是自家logo,呵呵

网友B:
看我58块从某宝垃圾佬处买的樱桃3000,买回来拆开搞下卫生,发现上当了,是修过的,换过一个轴,虽然换的也是樱桃轴,但原来轴下面是3条塑料腿的老轴,他换的是一条塑料腿的新轴,拆轴时还把焊盘给弄掉了,飞了几根线,我嫌他飞得难看,自己重新飞了,没了一条白线横在那儿舒服多了,,现在就是用着这个键盘在打字,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58块从某宝垃圾佬处买的樱桃3000,买回来拆开搞下卫生,发现上当了,是修过的,换过一个轴,虽然换的也 ...

嗯, 绿油紫外灯肯定更专业点

网友:
最近买了光轴键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我58块从某宝垃圾佬处买的樱桃3000,买回来拆开搞下卫生,发现上当了,是修过的,换过一个轴,虽然换的也 ...

他换上的是樱桃oem 轴,少2个定位柱的

网友:
卫生纸蘸酒精?我都是直接拆开用水枪刷子清洗,洗完晒干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冒个泡正明我还在

网友:
的是樱桃oem 轴,少2个定位柱的

网友:
是雷柏V580吗?我现在用这个 光轴的 以前用AOC贴牌的青轴 一年多联键也修不好 雷柏V580按键力度稍微大了点 长时间输入尤其是数字去 很累手指头 感觉不如AOC用着轻巧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换上的是樱桃oem 轴,少2个定位柱的

谢谢指点,暂时用着还可以,不管它,以后坏了再买几个3条腿的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暂时用着还可以,不管它,以后坏了再买几个3条腿的来换。

这种轴用着没问题,只是在电路板上不稳,所以oem 厂家都加装定位板

这键盘上只有一个,还是别折腾了,能找到原厂3柱的就换,找不到就算了吧

网友:
卫生纸不够干净了,直接上毛巾擦拭了。

网友:
我都是上清水泡,然后洗洁精,最后再气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