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4G WIFI 我的版本

楼主(2021-10-27):
19包邮,淘宝签到频道减去2.x红包,实付16.x
卡槽没有滴胶、没有拆除,扣开贴纸,直接放入SIM卡,正常工作
但是,后台管理界面,只有简单的密码修改,没有其他可调节选项
别问车牌了,车已经开走,现在价格29
帕米康旗舰店

楼主:
怎么才能调出完整的控制后台页面?

网友:
     发个网址

网友:
应该是内置一个像路由器固件一样的系统,你可以telnet或者ssh连接一下,能否登陆shell界面,如果能登录,就到里面找web网页,看看都有哪些页面可以打开

网友:
210启动速度明显慢于410:dizzy:

网友:
目前还没有办法,不过直接就能插卡使用了,也没必要折腾啦

网友A:
同款,无卡座 江苏发货

网友:
咋那么多人求车牌呢,这玩意,,,需求量那么大吗也不实用呀,现在手机都几乎双卡双待了,3g时代这个倒是好东西

网友:
充电宝同款

网友:
 楼主  我的跟你同款  不过我的有屏蔽罩   贴纸撕了插卡直接用  设置页面只有查看ID跟改密码

网友:
这个店就优惠了几天,wifi设置界面太lo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无卡座 江苏发货

我的是深圳发货

网友B:
这个芯片能不能拍个近景给我看看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能不能拍个近景给我看看啊!!谢谢

目测就是ESD保护器件,可以NC 旁边的电阻补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就是ESD保护器件,可以NC 旁边的电阻补上即可

有没有丝印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就是ESD保护器件,可以NC 旁边的电阻补上即可

难道不是esim和sim的开关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esim和sim的开关芯片吗?

测量了一下,参数如图

左侧更像是22R电阻,右侧像是上拉,可以请楼主帮忙测量一下。
6脚元件更像是ESD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能不能拍个近景给我看看啊!!谢谢

2057U,补丁

网友:
充电宝带个这货,难道能比个旧智能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