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牧田7.2V电池如何更换

楼主(2021-10-27):
电池不行了,想更换,就是不知道上面接头这部分怎么处理。怎么能把原来的接头部分撬下来 还能不变形?

网友:
我想到的就是在电池的焊点上钻孔。

网友:
边上用撬棒撬起来,然后用尖嘴钳夹住左右摇一摇就掉了

网友:
3楼正解,翘起来,左右扭动可以

网友:
用尖嘴钳慢慢摇晃就下来了,焊接的时候底下再垫上一层纯镍或者铜片加强导电性

网友A:
完全没电了,在焊点上钻孔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夹掉的,点焊就只那两点

网友:
焊点直接用口水钳弄下来,新电池放置好后,直接点焊回去就行了。

网友B:
有国产套料,很便宜,自己买好电芯组装不会比原装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国产套料,很便宜,自己买好电芯组装不会比原装的差

套料算上运费也不便宜,自己焊还是个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电了,在焊点上钻孔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

有怎么小的钻头吗?

网友:
用磨头把焊点磨掉,扭一扭就出来了

网友:
按照三楼的方法就行了,我记得B站里有位商家就出过相关的教程,跟三楼的方法很类似,你找找看吧。

网友:
我是钻孔,把握好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