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AB量产失败

楼主(2021-10-27):
SM3281AB。颗粒是闪迪X802285111   SDTNUIAMA-032G   M1752M912BP3不能量产,不是提示FALL就是提示DDR什么的红字错误信息,感觉可能是没有识别颗粒的原因,谁能发个配置文件非常感谢!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80AA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0AB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453C98B3 - SanDisk(闪迪) - 1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网友A:
你用哪个工具量产?怎么设置的?

网友B:
让我猜猜,你不会拿正片工具去量产的吧?
必须黑片工具才行,用这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哪个工具量产?怎么设置的?

以经上图了,就是这样,DDR勾选不勾选都过不了

网友:
闪迪的颗粒是和东芝同制程的吧。
SB8和SB4上0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猜猜,你不会拿正片工具去量产的吧?
必须黑片工具才行,用这个工具 ...
量产了一半报错,然后再重新开始就不能了

网友:
先清空再量产,不行就换工具,DYNA站内有420的版本
不过我个人建议拆NAND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经上图了,就是这样,DDR勾选不勾选都过不了

3楼说了,TSOP颗粒用黑片工具量产

网友:
3281最好还是不要上TSOP:titter:

网友:
tsop只能黑片工具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猜猜,你不会拿正片工具去量产的吧?
必须黑片工具才行,用这个工具 ...

点检测选项,出现红字 NO ISP。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检测选项,出现红字 NO ISP。怎么办?

那就是这个主控不支持,换板子,芯邦CBM2099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这个主控不支持,换板子,芯邦CBM2099之类的

对于新手来说焊这种脚位不容易呀,不想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