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两个核心频率不同,是不是CPU有什么缺陷或次品?

楼主(2021-10-27):
今天偶然发现的,难道买了个次品处理器?

网友:
前面的是额定频率,后面是睿频频率

网友:
不是,@1.9Ghz可以看作是标称主频,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平均频率,  后面那个2.4G是当前主频。

网友:
后面的2.4Ghz是官方自动超频。
以前超频是自己玩,现在官方玩,起了个睿频的名字,换汤不换药。
就像以前的超频王赛扬300A ,300Mhz可以睿频到450Mhz

网友:
没问题的,就这样,

网友:
额定频率和睿频最高频率

网友:
猛地看了一下我的,发现后面那个频率是基准频率,而前面那个只是写在型号里的而已。

网友:
睿频可不只是自动超频,而是在“合适”的场景,增加单核的主频,比如,在温度合适、压力低时,关闭若干核心,但提供剩下核心主频;比如,现在的处理器可以设定TDP,就是热功率。可以说是自动提高并超出额定主频,但跟超频不一样,它不是自由设定并有上限。

网友:
后面那个2.4g才是基准频率,前面那个1.9g是当前工作的频率,也就是说降频了。

网友:
用起来不卡顿就行了,频率啥的都是数字而已。

网友:
一个是额定频率一个是最大频率,就算运行的时候每个核心相互的频率也不一样,都是系统给自己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