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德力西JYB714液位继电器

楼主(2021-10-27):
换下来的,拆.......

楼主:
里面没什么肉。

网友:
好像做工还行,本身也不复杂的产品,有这样可以了。

网友:
没几个元件啊

网友:
工频变压器加集成电路,加上几个周边原价就够用了,早期的肉更少。

网友:
这个液位计电器工作原理是什么?需要浮球和它配合工作?

网友:
这个液位计的工作原理是用探针检测液位的,标着高中低的三个端子接液位电极,实际使用中用单股铜线就可以;高中低分别对应高中低水位,电极上有12V的电压,工作原理是低电极作为基础电极,高电极接触水面时开始抽水,中电极离开水面时停止抽水。

网友:
液位低了控制泵加液、高了就停止?

网友(2022-02-02):
没想到用料可以,3块电路板拼装到一起,还改用了集成片,电极腐蚀会有较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