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充电吸尘器也玩虚标

楼主(2021-10-27):
无语了。拆开清理灰尘时看到不同的功率标识

网友:
是不是一个总功率,一个是部分功率?

网友A:
一个20v,一个18v

网友B:
前一段想买来着。后来给我220V的有线吸尘器又修了修。话说楼主这个吸尘器用着效果怎么样?

网友:
是指这个电机在18V下额定功率130W吧?加到20V能到180W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想买来着。后来给我220V的有线吸尘器又修了修。话说楼主这个吸尘器用着效果怎么样? ...

不太好,底部灰尘舱门开启设计不合理,开启很困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好,底部灰尘舱门开启设计不合理,开启很困难

有多困难?会撒一身吗?
本来之前开帖问被安利这个.还想等1111买一个.......
看狗东199促销价

话说吸力和续航怎么样?我倒是打算利用老电池(大有a3电池上转接座,相比机器带的2ah,三倍电量加长续航)

网友:
威克士 专业玩具制造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多困难?会撒一身吗?
本来之前开帖问被安利这个.还想等1111买一个.......
看狗东199促销价

那个释放按钮拼了命去按都很难打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释放按钮拼了命去按都很难打开

是不是那个钮按下去,那两个透明塑料柱去顶开盖子的卡扣那种设计?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顶不开。。。看了很多买家的评价好像没人提过这个,只有什么值得买那有个up主说过但也是轻描淡写的略过。。。

话说这款吸力怎么样?我也是看参数才想上,好像在手持款里面算挺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20v,一个18v

20_和18v其实是一样,一个额定电压。一个是最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那个钮按下去,那两个透明塑料柱去顶开盖子的卡扣那种设计?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顶不开。。。看了很多 ...

释放按钮内部是两个长长的顶杆,顶杆会在内部滑槽晃动导致很难开启,顶杆和滑槽之间可以加泡棉限制顶杆乱动,会有改善,吸力有两档,算一般吧,我手里还有米沃奇吸尘器,吸力都比他大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释放按钮内部是两个长长的顶杆,顶杆会在内部滑槽晃动导致很难开启,顶杆和滑槽之间可以加泡棉限制顶杆乱 ...

米沃奇估计就不是199能买的了,估计wx035那种无刷的吸力就强了。但价格高没性价比。不过这种应该还是比插点烟器的车用吸尘器吸力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估计就不是199能买的了,估计wx035那种无刷的吸力就强了。但价格高没性价比。不过这种应该还是比插 ...

那倒是差不多了

网友(2022-02-22):
没虚标啊,充电电压20v,工作电压18v。对的。

网友:
对,这个吸尘器吸力不大,灰尘舱门难打开,按钮按下去没什么行程,也没有回弹

网友D:
昨天忍不信下单买了吧,今天就看到闲鱼有人改成了无刷电机,期待真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昨天忍不信下单买了吧,今天就看到闲鱼有人改成了无刷电机,期待真相。

那个风机找个无刷电机的换掉就是无刷吸尘器了,无刷的吸力确实大,不过电池也用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风机找个无刷电机的换掉就是无刷吸尘器了,无刷的吸力确实大,不过电池也用的快 ...

。。。。。。。。。。

网友:
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好吹牛,从吹牛大王到亩产万斤,各种芯各路XDP涨了超了,秒天秒地秒空气,作为国人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