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咨询一下,同样是550电机,电压更高的和低电压的有没有区别?

楼主(2021-10-27):
如题.
说的就是那些杂牌电批/锂电钻.基本上12v和24v都用的550电机.
24v大多数齿轮箱又加了一组减速齿轮.
不知道实际上有没有区别?
淘宝看了很多卖电机的商家.商家也不写不同电压参数有何不同.
感到迷惑.是不是24v电压高了只是电流小了,相对续航更好一些,两种电压的电机其实功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仅仅是适应不同电压。

网友A:
电压高,电机转速高,功率也大了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电机转速高,功率也大了不少。

同型号的功率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型号的功率是一样的。

功率是额定电压时的功率,550的额定电压是12V,超过12V时,功率是会大很多的,有仪器测下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是额定电压时的功率,550的额定电压是12V,超过12V时,功率是会大很多的,有仪器测下电机的电压和电 ...

不可能,24v的用的一般都是21v的电机.不可能12v加压,那不是没用多久就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是额定电压时的功率,550的额定电压是12V,超过12V时,功率是会大很多的,有仪器测下电机的电压和电 ...

我说的是额定功率。

网友:
电机标称电压就是正常工作电压,12V的电机用在24v上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超压之后电流也会同时超流导致严重发热烧毁电机,而24v电机用在12v上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电压低一半导致电流减一半,表现是功率掉一半转速扭力下降严重,所以电机选对应电压的就可以,一般小电机只标电压很少有标功率的

网友:
最近也买了几个550电机,工具用的万宝至7525、7527就比较不错、转速和电流适中,8520转速相对高一些,当然电流也大一点、不必走弯路、这两款完全可以胜任12v电动工具.

网友:
功率是功率,电压是电压,他们之间没有正相关,只是高电压做大功率成本相对较低

楼主:
我感觉除了二楼都没看明白我说的意思........

网友C:
电压高了  铜线细一点 匝数多几圈!
一般 550  2W转左右  额定功率可以做一样   无非铜线 粗细 匝数

高电压 对电池要求就低  引线可以更细
12V的550  电机  匝数少 线粗    对电池大电流放电有要求

网友D:
按用途来制造的 不可统一而语
18V牧田款 暴风机用的就是550电机 但是功率非常大 电流达到10-15A 吹出来的风可以吹动2-3CM的石头

电压高低要视乎用途 比如电钻的需要大扭力 就绕线粗一些 电压1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用途来制造的 不可统一而语
18V牧田款 暴风机用的就是550电机 但是功率非常大 电流达到10-15A 吹出来的 ...

其实我纠结的是12v和24v的锂电钻有没有区别.
一般12v和24v造型都差不多,但24v价格一般都是两倍甚至三倍于12v的价格.....
不知道24v是否有什么优势?
这两种肯定都是一样的550规格电机,只使用的不同电压的电机.
然后回到开帖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了  铜线细一点 匝数多几圈!
一般 550  2W转左右  额定功率可以做一样   无非铜线 粗细 匝数

同样都是锂电钻的话,12和24有区别吗?
不是绕组粗细之类.扭矩或者转速有没有差别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样都是锂电钻的话,12和24有区别吗?
不是绕组粗细之类.扭矩或者转速有没有差别呢? ...

550电机 同样额定功率下  差别不大!

但是  电压高 需要 更多电池串联  续航肯定增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纠结的是12v和24v的锂电钻有没有区别.
一般12v和24v造型都差不多,但24v价格一般都是两倍甚至三倍于 ...

24V(实际是18V 也叫20V 21V  5串电芯)用的是775电机 不是550的
无论是扭力 功率 都比550电机要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V(实际是18V 也叫20V 21V  5串电芯)用的是775电机 不是550的
无论是扭力 功率 都比550电机要强很多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829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9063
老站就有拆机图.24v一样是550电机.
所以我才想知道此类产品不同电压到底有没有提升(除了续航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电机 同样额定功率下  差别不大!

但是  电压高 需要 更多电池串联  续航肯定增加

续航可能就对干活的工人有用.普通人一年都用不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