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测试小凡电钻原配电池

楼主(2021-10-27):
今天闲着突然想给电钻换个好点的芯拆开了顺手测试一下原配电池标称2000实测1600左右充满之后0.8a放电到2.8v设备ic99可能有一些误差但也不是太大
内阻用的1035+测试的一致性还凑合

用电子负载测试整组打到10a压降很快到了9v截止电压
给原机换了三节三星20r

网友A:
0.8a的放电电流太小了,试试1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a的放电电流太小了,试试10A的。

10a很快压降到放电截止电压

网友:
我的买来  2个电池组 电池 全部换掉了    我的容量 也才 1600 这样

我用亿纬的19650重新组了

网友B:
我还准备买小凡的锂电无刷电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准备买小凡的锂电无刷电钻呢

这玩意都涨价了

网友:
啥回事啊.涨那么多

网友C:
估计1500以下,0.8a电流太低,电钻空转都不止0.8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1500以下,0.8a电流太低,电钻空转都不止0.8a

这个数据就是说0.8才能放出这么多 实际就更少了 给一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1500以下,0.8a电流太低,电钻空转都不止0.8a

我测过这钻的电流,L档最低转速空载只有80ma左右(意不意外),这还包括照明LED的电流(25ma左右),最高转速空载3.6A左右

网友D:
但是使用中钻东西比有刷的有劲,现在多少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使用中钻东西比有刷的有劲,现在多少钱了?

好像120多 换了电池用着还不错 劲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