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铝基板想焊接贴片灯珠,家用的加热台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1-10-27):
铝基板想焊接贴片灯珠,有推荐的加热台吗?新手用的,太贵的伤不起,加热台用的次数也很少.

网友:
一个加热板也只是十元左,右吧

网友A:
用这种PTC加热板就行,铝基板换了很多次贴片灯珠了。此PTC加热板10余元一片,标称260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PTC加热板就行,铝基板换了很多次贴片灯珠了。此PTC加热板10余元一片,标称260度的。

你这个木盒做的很好,我的是脚套几个硅胶套隔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木盒做的很好,我的是脚套几个硅胶套隔热,

我这个是用4个小胶木块隔热,壳子是整块木头一头用开孔器掏洞,以便容纳开关和插座,其余用胶木板盖上不使导电金属裸露。

网友:
3楼做的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