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导电铜胶带失效,大家有这种情况吗?

楼主(2021-10-27):
放了1年多,今天找出来用,发现带胶这面绝缘了。。。。以前刚买的时候测过很低电阻的,这玩意失效真快,还是说我这个批次原料问题

准备拿来维修微波炉薄膜按键,弄了半天发现胶带是坏的。
已购买导电笔,签到红包后1元,用用看

网友:
沙纸打磨

网友:
胶面不能很好地导电吧  导电只能是背面很好的导电吧

网友A:
要用双面导电铜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双面导电铜胶带。。

以前是双面的,现在胶面失效了

网友:
+1我也是,不买这破玩意了

网友:
可以购买手机薄膜按键来修复,1分钱买几个那种

网友B:
薄膜按键还修什么?坏了只能换,修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要不就自己做一个转接PCB,改成微动开关的,看这个帖子的5楼

网友:
贴长一点,然后用针捅穿过去可以,修那种学拼音玩具时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膜按键还修什么?坏了只能换,修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要不就自己做一个转接PCB,改成微动开关的,看这个 ...

谢谢提供思路,这个改动比较麻烦,主要是淘宝15一个面板,看做工比原装还差,估计用不了多久又要坏,原面板开关按键 和取消按键失效。 连接两条短线就可以用了。 已用签到红包购买导电银漆试试效果。主要是只要1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