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十圆将烯王大充电头改造95w基本全协议

楼主(2021-10-28):
发这个贴子,其实我改造完成。
已经使用了一个月了。
出差、办公、家里随身包里都是只携带一只充电头了。
暂时测试iPhone12 iPad Samsung10 魅族18 小米 华为双闪电。
笔电测试有小新 华为 荣耀 红米 苏菲 苹果都完美支持。
输出5v,9v,12v,15v,20,最大20v4.5a。
支持qc4.0 pd3.0 pps

可是我手机摔破了,没做教程。因为当时拍照了好多照片。
准备做教程用途的,可是一直忙碌。

现在看看能不能收到烯王大充电头5只,和5只65w充电头。
来做教程,之所以要多几台,是想在外壳陷入个小屏幕显示充电电压与电流。
这样这个大功率全能充电头就更完美了。
至于小的65w的充电头是也想改造一下看看是否能跟大充电头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3457-1-1.html

网友A:
坐等楼主教程

网友B:
结果呢?我是直接买了氮化镓的充电头,89块钱。主要是体积小,出差带着很方便。

网友C:
100W要做到2A2C才最实用,其实稀王的这个充电头不是氮化镓的,体积还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楼主教程

教程本来是要做的。手机摔跤了。
照片无法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呢?我是直接买了氮化镓的充电头,89块钱。主要是体积小,出差带着很方便。 ...

体积小是优势。
可它要是长期工作65w应该很烫吧。
但是这个电源很好,温度90w一个小时没有超过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W要做到2A2C才最实用,其实稀王的这个充电头不是氮化镓的,体积还是太大 ...

这个可以做成4c,或者4a,或者2a2c。
无非就是让电源一直工作在23v6a状态,然后是多用几块协议板的问题。
而我之所以用一个c口,是一用协议控制电源输出电压电流5V-20V。让电源就算不连接设备它就基本功率小,同时根据充设备功率成正比。用充电头原装线是带芯片的完美输出95w。c口是跟线并联的,为了适合不一样的设备线充电,比如苹果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楼主教程

只能看还能不能收到充电头。
重新改造一下,这样就有照片。
标注接线位置方便有需要的改装。
其实也简单,就是更换协议板。
将原有的协议板拆除,
再将更全面的协议板焊接上去。
焊接就三个点,正负电源,调制FB就可以了。
个人建议将原有的线也焊接并联上去。
毕竟这根带认证芯片线支持100w。

这样支持大功率笔记本电脑的线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能看还能不能收到充电头。
重新改造一下,这样就有照片。
标注接线位置方便有需要的改装。

协议板拆除时默认出18v(90w版本)

网友E:
买了个45W的,觉得够用了,不折腾。
电源这年头很好买,各种规格都有,自己改总觉得不值当也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协议板拆除时默认出18v(90w版本)

你是实际测量还是,根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个45W的,觉得够用了,不折腾。
电源这年头很好买,各种规格都有,自己改总觉得不值当也不可靠。 ...

看需求吧,可靠问题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实际上并没有改动电源内部输出电路。而只是更换更加全面的协议板。所以不会存在改动后的不可靠。同时我也使用了一个多月了。是高强度使用,基本上通电很少拔下来。

网友F(2021-12-05):
换什么协议芯片,现在看了比较合适的sw230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协议板拆除时默认出18v(90w版本)

90w的那个,输出电压16v和18v是什么协议里面的?看上去不像pd:shocked: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实际测量还是,根据什么

跑了电路fb有18v稳压管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什么协议芯片,现在看了比较合适的sw2303

哈哈,跟我想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了电路fb有18v稳压管保护

哦,这样吗。试着把协议板拿掉通电试试

网友:
请问最终选用的是什么协议IC

网友(2022-03-01):
老哥老哥,我在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了可以用cy2312进行ic的替换,结果直接替换芯片后无法激活其他快充协议,想请教下您的这个协议板是怎么做的呢,需要焊接哪些点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