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版本的云充吧充电宝谁有破解方案?谢谢!

楼主(2021-10-28):
在废品站淘的,发现不能输出,只能输入,网上找到的都不是这个版本,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获得电芯一块,芯片若干,粗短充电线数根……

网友A:
电芯就值回票价了,弄个快充板子套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就值回票价了,弄个快充板子套件,搞定。

我想要破解方案

网友B:
我记得那上面并排的4个电容用镊子随便短路一下其中一个,然后插上充一下电就破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那上面并排的4个电容用镊子随便短路一下其中一个,然后插上充一下电就破解了。 ...

哦吼?确定?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那上面并排的4个电容用镊子随便短路一下其中一个,然后插上充一下电就破解了。 ...

好像不行哦

网友C:
q2控制输出,q1控制输入。没开口的接口是充电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控制输出,q1控制输入。没开口的接口是充电输入

您说的有道理,能麻烦您可以明示一下吗?要怎么突破输出控制的限制?谢谢

网友:
杀鸡取卵即可

楼主:
你说的是取出电芯配快充套件吗?这边有几个,所以想找到破解的方法

网友D(2022-10-23):
我做了实验,把Q2上边的三个脚,中间的跟另外任何一个脚短接。立马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了。同时也可以(输入 输出同时使用)你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能麻烦您可以明示一下吗?要怎么突破输出控制的限制?谢谢 ...

把图片里的Q2上边的中间一个脚跟另外任何一个脚短接,问题解决。。。

网友(2022-11-26):
引用 网友D:
把图片里的Q2上边的中间一个脚跟另外任何一个脚短接,问题解决。。。

大神有图吗?怎么短接?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实验,把Q2上边的三个脚,中间的跟另外任何一个脚短接。立马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了。同时也可以(输入  ...

用你的短接确实可以充电,但短接断开马上就没有电了

网友(2023-09-18):
引用 网友C:
q2控制输出,q1控制输入。没开口的接口是充电输入

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图片里的Q2上边的中间一个脚跟另外任何一个脚短接,问题解决。。。

只有插充电器给充电宝充电时,你的这个方法能充电,电池电压4V如何升压到5V才行。Q2要有5V的电短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实验,把Q2上边的三个脚,中间的跟另外任何一个脚短接。立马就可以给手机充电了。同时也可以(输入  ...

只能充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