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老古董LED灯和驱动

楼主(2021-10-28):
楼道里捡的老古董LED灯和驱动

铝合金外壳有助于散热

铝基板LED

铝基板和铝外壳接触之间还上了散热硅脂

LED灯特写

金线

驱动,标签上写的12V其实只有3.3V

全独立元件看来是老货无疑

还带光耦难道是隔离驱动?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散热器挺厚实,LED灯珠里面的线是金的吧

网友B:
谢谢分享。全分立元件打造,第一次看到。。。。

网友:
早期产品了,可以拆件用

网友:
设计不错,散热面集大

网友C:
输出电压低,是不是换个什么件就能修复了?

网友D:
输出12v是不是可以驱动3个串联led

网友E:
这是什么灯,装饰用的满天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12v是不是可以驱动3个串联led

哈哈实测3.3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低,是不是换个什么件就能修复了?

灯是好的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灯,装饰用的满天星?

不知道啊楼道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全分立元件打造,第一次看到。。。。

我也是第一次见权全分立元件的LED灯驱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挺厚实,LED灯珠里面的线是金的吧

印象中零几年初期,很多LED纯金线比头发细,后来仿流明等大功率灯珠普及,引线不一定纯金,最好银线镀金,其它应该是紫铜,或者低成本合金线,镀黄铜膜。

网友:
这种驱动偶也有,新的基本都用IC了

网友:
那么多分立元件做成的驱动电路大开眼界了。

网友:
这个不算古董吧,好像我还在用呢,这不就是吗

网友:
这个散热器真厚实.灯珠上的金线拍的清晰

网友:
灯具外壳用料不错,电源驱动弱了些。

网友:
恒流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