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伟力通胎压监测电池经常没电,一冲就满,一用就趴窝

楼主(2021-10-28):
如题,2019买的胎压监测,已经售后换过一次显示器了,电池不存电。现在一年过去了,电池又不行了。猜测重庆地区太阳能面板长期功率不足,电池长期处于亏电状态,现在用线充基本就是一冲就满,一用就趴窝,典型的电池故障。
伟力通这款胎压其实也有问题。
第一,室外停车时光伏板并不工作,电池长期充不满。
第二,不知道有没有过放保护,连续两次,每次一年就饿死电池不应该啊。
不想售后换了,治标不治本,准备自己弄一下,改电池加保护板?加大光伏板功率?改线充直供?

网友A:
把电池换成电容,改线充,完美解决,要么5块包邮

网友:
如果空间足够,2串5V5.5F法拉电容替换电池,没有空间则换成普通6.3V4700uF电容,能塞几个就几个,然后直接通电。

网友B:
买的黑白屏的。

常年满电。

不能用了,就换。

网友C:
改线充,加一个保险取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线充,加一个保险取电就可以了

改线充最简单,点烟器本来就有5V给行车记录仪供电,在多接个分支就行,就是走线不好看。在A屏接个5V电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黑白屏的。

常年满电。

这个就是黑白的,以前那个以为是运气不好,结果换了一个还是一样,通病了。主要是室外停车时不充电,本来这个光伏板功率就小,本身缺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换成电容,改线充,完美解决,要么5块包邮

我还是不明白,改电容有啥用?该记录仪属于光伏板充电< 用电,入不敷出,时常需要外接电源充电。上电容也没用吧

网友D:
弄个苹果手机旧电池塞进去,我的那个伟力通是竖着斜放的,也是经常缺电,但是没有你的这么严重。现在发现,其实不亮屏也充电的。竖斜放位置不合适,太阳能板是超下方的,所以充电不行。用那个黏在玻璃上的支架就好了。好久都不缺电。我另一个途虎定制的铁将军,就充一次电,一直都不亏电。用了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苹果手机旧电池塞进去,我的那个伟力通是竖着斜放的,也是经常缺电,但是没有你的这么严重。现在发现, ...

这么说,重庆地区光伏板功率太低太低,夏天还好一点,2个月充一次,冬天基本半个月就要充一次

网友:
我的也是同一款的,之前用黑白屏,用了一年显示屏就看不清,到售后换了一个彩色新的给我用,我觉得还没有黑白屏看得清楚。

网友:
我的一直没有充过电,不管冬天夏天,用了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