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充电灯问题,没用就消耗电池完了,刚换了一粒电池,还是老样

楼主(2021-10-28):
电池充满后,没用就消耗电池完了,刚换了一粒电池,还是老样,为啥呢?什么原件问题,难道电池质量?同款买了两个,一个侄女用的没这个问题。

网友A:
挂可调电源供电,看关机电流是否正常。比如某些贴片的电容坏了,就不停的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可调电源供电,看关机电流是否正常。比如某些贴片的电容坏了,就不停的耗电。 ...

谢谢,我是菜鸟一个,但是又爱好,所以只好上来问问。

网友(2022-07-16):
在电池和板子紧线之间串一个电流表,看关机电流

网友:
查关机状态下的静态待机电流

网友:
电池一般不会出问题,多一半是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按4楼说的查一下就知道。

网友:
触摸开关控制的,要查待机电流的,看下哪儿漏电……

网友:
待机电流消耗

网友:
我有个电蚊拍也是这样没用几天就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