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己更换三星PLS屏幕偏光膜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10-28):
前不久突发奇想想把一个闲置的三星PLS面板拿来拆掉背光当透明屏(事实证明是我想太简单了)

他原来是个雾面的偏光膜,我把它撕掉后,在淘宝买了两张0度的镜面偏光膜准备自己贴(因为没工具所以多买一张备用...)

结果到货后发现,只有将这个0度的膜旋转90度后,然后再翻转(就是把有胶的一面背对屏幕),显示才正常

咨询了淘宝店家半天他也搞不懂,他只知道0度90度 45度 135度,我也不知道这偏光膜居然正反面效果还不一样,来这里请教下大佬们,谢谢

以下是这个0度膜的各种摆放的效果:

有胶的一面对着屏幕,横放,模模糊糊的啥也看不到

有胶的一面对着屏幕,竖放,基本没啥区别,模模糊糊的啥都看不到

翻一面,有胶的一面对着我,横放,显示比较清晰了但是全是反相的颜色

翻一面,有胶的一面对着我,竖放,一切正常了

这到底是为啥
这种PLS屏要买什么膜呢,如果我买个90度的,也就跟图二一样,要翻一面才有效
翻一面就贴不上去了(因为胶对着我了...)

网友A:
为啥买的膜不对呗~

网友:
你把膜贴在眼镜镜片外面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买的膜不对呗~

那应该买哪种膜?
如果买90度的也贴不上啊,胶反了

网友B:
买的膜应该是贴里边的,其实应该是三星的和你这个是反的,应找三星原装的。找不到的话,可能要连里边的一起换,毕竟大家都有专利保护,国产的不应该和三星的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膜应该是贴里边的,其实应该是三星的和你这个是反的,应找三星原装的。找不到的话,可能要连里边的一起 ...

应该是你说的这样了
老板给我发了个0度的内膜,所以胶的方向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