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阿里云盘插件,为软路由扩充到1T空间

楼主(2021-10-28):
为软路由安装阿里云盘插件最开始是Docker玩法,docker玩法有一定的门槛,需要为docker扩充空间,还要拉取镜像运行代码,有点小复杂。我也摸索了好久才搞定。下面连接是将阿里云盘映射到本地的windows、docker(含NAS)的玩法。https://www.aliyundrive.com/s/F6eJcuPxyxm/folder/616d628bd78f5d8a06854bc6bdf43cea5b846e62

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messense/aliyundrive-webdav
最近发现有个软路由阿里云盘的插件非常简单,安装一个插件就可以了,不需要运行代码。
wget https://github.com/messense/aliy ... _0.4.8-1_x86_64.ipk
wget https://github.com/messense/aliy ... ebdav_0.4.8_all.ipk
wget https://github.com/messense/aliy ... -cn_0.4.8-1_all.ipk
opkg install aliyundrive-webdav_0.4.8-1_x86_64.ipk
opkg install luci-app-aliyundrive-webdav_0.4.8_all.ipk
opkg install luci-i18n-aliyundrive-webdav-zh-cn_0.4.8-1_all.ipk

每行逐一运行,只有第一行需要根据自己的芯片架构选择不同,其它都一样。基本是3分钟就搞定,安装过程如果卡住那就请出国留学后再运行。

安装完成后在服务里会多出一项阿里云盘 WebDAV

填自己阿里云的token,端口默认8080,其它都不用填。
下面提自己阿里云的token获取方法。

运行成功用你路由IP:8080打开能看到你自己阿里云盘的文件就成功了。

然后到电视上打开KODI电影里添加新连接

协议选择webdav,服务器地址填软路由IP,端口填上面你自己填的,为了避免和Docker版的冲突我填的是8081端口。填好后一路返回在电影里就可以看你自己阿里云盘里存放的电影了,速度非常快,看4K也不卡。不用占用自己NAS的空间,
这个工具还有NAS版本和上面的使用方法基本一样大家自己研究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有空了试试

网友:
看了有ax3600的ikp
可以玩玩儿

网友:
webdav之前试了有个很大不爽的地方:
不是码流播放,而是必须全部缓冲到本地再播放。nas一个20g的电影,需要全部缓冲到本地才进行播放,千兆缓冲完20g我早该看完了,要这样我还不如直接保存在本地,所以不玩了。

网友:
这个项目不错哦。我看了源码。就是一个list和download接口,download的时候需要指定referer。

网友:
WIN下有CloudDriveService,云盘虚拟成本地盘,好像也有DOCKER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