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雅能AL-8943K全能王大功率插座拆修

楼主(2021-10-28):
雅能AL-8943K全能王大功率插座开关及插座均接触不良

双料注塑一体无螺丝

用刀切开侧面

黄铜片系螺丝紧固已脱落

锡焊固定

重新安装

侧面胶合,完毕

网友:
有大功率负载时,如果按那个开关很容易烧坏的

网友:
买个好点的吧

网友:
感觉那个开关是瓶颈,电流大了容易坏

网友:
插排表面有防滑纹路,抓地力一定很强

网友:
说实话不咋地~

网友:
这种弹簧顶住的设计是很早以前的了

网友(2021-12-01):
不管香港的还是广东的,这种外观就是劣质的代表,铜排看着挺厚,还有弹簧加持,但是它的结构决定了插入一个,旁边另一个就松了。